瑞风飞翼1180翼涨 80大洋的。改装对插

楼主(2014-01-13):
忘记吧切断机翼的时候拍照了·看吧

楼主:
哈哈因为只有2216 1250KV  9*6桨叶·电机所以选择1.2米的飞翼、呵呵。新手发帖子别喷啊  电池是5200 3S    F2飞控  非凡433增城、 天地飞7  摄像是259大洋的行车记录仪带AV出口的·图穿柏通1.2G 1.5W· · 2个银燕  金属舵机··· 1.5MM钢丝2条。   机身80大洋买回来送有1条12MM的碳干。我吧它切成3段。中间刚刚好可以插入10MM的碳干。我存货多哈哈。机上的碳干。是用一条7MM大的碳杆子。固定对插的是用鞋子架·的那个横条、插入7MM碳干也刚刚合适。然后就是木片  是选择1MM厚i的铜木片·1.5块钱一块50毫米宽、长是50厘米。··

楼主:
是4块铜木片,用机翼对着木片画然后用刀切。。我用的是热熔胶做黏贴·杠杠的

网友A:
少年 你为何这么屌……  佩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年 你为何这么屌……  佩服啊

-。-为这个飞机在切段机翼的时候 大腿上还艾了一刀、5厘米的伤口··深度在1厘米 ··肯跌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这个飞机在切段机翼的时候 大腿上还艾了一刀、5厘米的伤口··深度在1厘米 ··肯跌死了

刀口再偏一点麻烦就大了,玩jj可以,但保护jj更重要。

网友B:
那加强做的 惨不忍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加强做的 惨不忍睹啊

那不是加强是用来对插干的通道··

网友C:
这飞翼的重心在哪里LZ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飞翼的重心在哪里LZ知道吗

舵机线槽位置··这个飞机炸了我又做了个1.4米的瑞风2代。。爽飞

网友:
我的就是线槽位置,飞机上天老师往一边偏还会翻跟头是什么原理

网友:
貌似是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