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飞机的机身跟机翼的比例是多少?

楼主(2014-01-13):
我想做一架微风,机身长大约80厘米,现在不知道要弄多长的机翼,请高手指教一下。还有,要是把机身缩短的话,缩放比怎么算,机翼是不是也要按相同的比例缩小?

网友:
傻问题。
机翼长短主要是看你自己的需求......
想想 U2 和 F104 ......

网友:
楼上精辟。
新手飞微风还是用1.1-1.2米的翼展吧。
一般机翼比机身都在1.2到0.8.滑翔机可以达到3,战斗机有0.5的。

网友A:
机翼100,机身75----85.---------

2。确定机翼的面积。模型飞机能不能飞起来,好不好飞,起飞降落速度快不快,翼载荷非常重要。一般讲,滑翔机的翼载荷在35克/平方分米以下,普通固定翼飞机的翼载荷为35-100克/平方分米,像真机的翼载荷在100克/平方分米,甚至更多。我选择60克/平方分米的翼载荷。40级的练习机一般全重为2.5公斤左右。又因为考虑到方便携带和便于制作,翼展定为1500毫米。那么,整个机翼的面积应该为405000平方毫米。通过计算,得出弦长为270毫米。还有,普通固定翼飞机的展弦比应在5-6之间。通过验算得知,这个弦长在规定的范围之内。
3.确定副翼的面积。机翼的尺寸确定后,就该算出副翼的面积了。副翼面积应占机翼面积的20%左右,其长度应为机翼的30-80%之间。因为是练习机,不需要太灵敏,我选15%。因为我用一个舵机带动左右两个副翼,所以副翼的长度要达到翼展的90%左右。通过计算,该机的副翼面积因为60750平方毫米,那么,一边副翼的面积就是30375平方毫米。
4.确定机翼安装角。以飞机拉力轴线为基准, 机翼的翼弦线与拉力轴线的夹角就是机翼安装角。机翼安装角应在正0 -3度之间。机翼设计安装角的目的,是为了为使飞机在低速下有较高的升力。设计时要不要安装角,主要看飞机的翼型和翼载荷。有的翼型有安装角才能产生升力,如双凸对称翼。但是,大部分不用安装角就能产生升力。翼载荷较大的飞机,为了保证飞机在起飞着陆和慢速度飞行时有较大的升力,需要设计安装角。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设计有安装角的飞机,飞行阻力大,会消耗一部分发动机功率。安装角超过6度以上的,更要小心,在慢速爬升和转弯的的情况下,很容易进入失速。像我的这种平凸翼型,可产生较大的升力,翼载荷又小,不用设计安装角。如果非要设计安装角的话,会造成飞机起飞后自动爬高。
4.确定机翼上反角。机翼的上反角,是为了保证飞机横向的稳定性。有上反角的飞机,当机翼副翼不起作用时还能用方向舵转弯。上反角越大,飞机的横向稳定性就越好,反之就越差。如图。
但是,上反角也有它的两面性。飞机横向太稳定了,反而不利于***横滚,这恰恰又是特技机所不需要的。所以,一般特技机采取0度上反角。因我做的是练习机,以横向稳定性为希望,所以我选择了3度上反角。
5.确定重心位置。重心的确定非常重要,重心太靠前,飞机就头沉,起飞降落抬头困难。同时,飞行中因需大量的升降舵来配平,也消耗了大量动力。重心太靠后的话,俯仰太灵敏,不易操作,甚至造成俯仰过度。一般飞机的重心在机翼前缘后的25~30%平均气动弦长处。特技机27~40%。在允许范围内,重心适当靠前,飞机比较稳定。
6.确定机身长度。翼展和机身的比例一般是70--80%。我选80%。那么机身的长度就确定为1200毫米。
7.确定机头的长度。机头的长度(指机翼前缘到螺旋浆后平面的之间的距离),等于或小于翼展的15%。我选定15%,即为225毫米。
8.确定垂直尾翼的面积。垂直尾翼是用来保证飞机的纵向稳定性的。垂直尾翼面积越大,纵向稳定性越好。当然,垂直尾翼面积的大小,还要以飞机的速度而定。速度大的飞机,垂直尾翼面积越大,反之就小。垂直尾翼面积一般占机翼的10%。因为我的是练习机,飞行速度不高,垂尾的面积可以小一些,我选9%。通过计算,垂直尾翼面积应为36450平方毫米。在保证垂直尾翼面积的基础上,垂直尾翼的形状,根据自己的喜好可自行设计。垂尾的大小与飞机重心之前侧面积大小和上反角大小相关,若垂尾面积过大即方向过于安定,轻则产生风标效应即侧风一吹飞机即转向迎风状态,重则造成盘旋不安定一盘旋就进入螺旋。
9.确定方向舵的面积。方向舵面积约为垂直尾翼面积的25%。通过计算得出方向舵的面积约为9113平方毫米。如果是特技机,方向舵面积可增大。
10.确定水平尾翼的翼型和面积。水平尾翼对整架飞机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先搞清常规布局飞机的气动配平原理。如图。
形象地讲,飞机在空中的气动平衡就像一个人挑水。肩膀是飞机升力的总焦点,重心就是前面的水桶,水平尾翼就是后面的水桶。升力的总焦点不随飞机迎角的变化而变化,永远固定在一个点上。首先,重心是在升力总焦点的前部,所以它起的作用是起低头力矩。由此可知,水平尾翼和机翼的功能恰恰相反,它是用来产生负升力的,所以它起的作用是抬头力矩,以达到飞机配平的目的。由此可知,水平尾翼只能采用双凸对称翼型和平板翼型,不能采用有升力平凸翼型。水平尾翼的面积应为机翼面积的20-25%。我选定22%,计算后得出水平尾翼的面积为89100平方毫米。同时要注意,水平尾翼的宽度约等于0.7个机翼的弦长。
11.确定升降舵面积。升降舵的面积约为水平尾翼积的20-25%。因为是练习机升降不需要太灵敏,我选定20%。通过计算得出升降舵面积约为17820平方毫米。如果是特技机,升降舵面积可增大。
12。确定水平尾翼的安装位置。从机翼前缘到水平尾翼之间的距离(就是尾力臂的长度),大致等于翼弦长的3倍。此距离短时,操纵时反应灵敏,但是俯仰不精确。此距离长时,操纵反应稍慢,但俯仰较精确。F3A的机身长度大于翼展就是这个理论的实际应用,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精确。因为我的是练习机,可以短一些,我选2.85倍。那么,水平尾翼前缘应安装在距机翼前缘的785毫米处。
垂直尾翼、水平尾翼和尾力臂这三个要素合起来,就是“尾容量”。尾容量的大小,是说它对飞机的稳定和姿态变化贡献的大小。这个问题我们用真飞机来说明一下。像米格15和F16高速飞行的飞机,为了保证在高速飞行时的纵向稳定,其垂直尾翼设计得又大又高。像SU27和F18甚至设计成双垂直尾翼。而像运输机和客机,垂直尾翼就小得多。
13.确定起落架。一般飞机的起落架分前三点和后三点两种。前三点起落架,起飞降落时方向容易控制。但着陆粗暴时很容易损坏起落架,转弯速度较快时容易向一边侧翻,导致机翼和螺旋桨受损。后三点虽然在起飞降落时的方向控不如前三点好。但是其它方面较前三点都好。尤其是它能承受粗暴着陆,大大增加了初学者的信心。所以,我选用后三点。前起落架的安装位置一定要在飞机的重心前8公分左右,以免滑跑时折跟头。
14.确定发动机。一般讲,滑翔机的功重比为0.5左右。普通飞机的功重比为0.8—1左右。特技机功重比大于1以上。我的练习机就不用计算了,根据经验选用三叶40、46发动机。安装发动机时,要有向下和向右安装角,以解决螺旋桨的滑流对飞机模型左偏航和高速飞行时因升力增大引起飞机模型抬头的影响。其方法是以拉力轴线为基准,从后往前看,发动机应有右拉2度,下拉1.5度的安装角。当然,根据飞机的不同,这个角度还要根据飞行中的实际情况作进一步的调整。
就功重比而言,我们的航模飞机与真飞机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航模的功重比都能轻松的达到1,而真飞机的功重比大都在0.3至0.6之间,唯有高性能战斗机才能接近或超过1。这也就是说,我们在飞航模中很多飞行都是在临界失速和不严重的失速的情况下飞行的,如低速度下的急转弯、急上升、吊机等。只是由于发动机的拉力大,把失速这一情况掩盖罢了。所以我们在飞航模时,很少能飞出真飞机那种感觉。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在飞像真机时,很容易出现失速坠机的主要原因。

制作过程中,机翼和水平尾翼安装角的控制。安装角的正确与否,关系到飞机在空中的姿态能否有效地操控。如果因安装角误差大到连各舵面都无法调整时,后果就非常严重了,甚至要摔机的。机翼和水平尾翼的安装角都是以飞机的拉力轴线为基准的。
----------------------上反角,副翼以及尾舵方向----------------------------------------------
无论是平凸、凹凸或是双凸翼型,上反角都能产生横侧稳定的作用,但上反角会起到抵制副翼滚转的作用,使副翼效应迟钝。盘旋飞行是水平的圆周运动,圆周运动必须满足二个条件,一是有沿圆周切线方向的速度,二是有指向圆心方向的向心力。用方向舵转向的过程(以右转为例)是这样的:打右舵,机头向右偏,但飞机还未受侧向的用于圆周运动的向心力,飞机遵循牛顿第一定律(惯性定律)继续沿原方向飞行,此时飞机左侧为迎风面,即飞机是左侧滑飞行,由于有上反角存在,使左侧迎角加大右侧迎角减小,即左侧升力大于右侧升力,因此机翼向右倾斜,右倾后的机翼提供了升力指向右侧的水平分力,此力方向与飞机原来飞行方向垂直,即此升力的水平分力成了圆周运动的向心力,最终飞机进入右盘旋飞行。若上反角太小,侧滑时左右升力差不明显,机翼便不会倾侧,无从获得向心力,就不能正常盘旋。对于滑翔机,上反角小于3度很难用方向舵转弯,上反角7度以上就很容易用方向舵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翼100,机身75----85.---------

2。确定机翼的面积。模型飞机能不能飞起来,好不好飞,起飞降落速度快 ...

有点多,也有点深奥

网友:
翼是一米,飞机长度就是80厘米左右。。-------------------其实并不复杂。。你如果连这个也看不下去,建议买那种连电动机都装好了的飞机,不要着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翼100,机身75----85.---------

2。确定机翼的面积。模型飞机能不能飞起来,好不好飞,起飞降落速度快 ...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我做过6架飞机,按照比例做的,不管是后推前拉,上端翼,下单翼都飞得很好,唯一没有按比例做的一架,非常失败,飞上天瞎扭根本无法修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翼100,机身75----85.---------

2。确定机翼的面积。模型飞机能不能飞起来,好不好飞,起飞降落速度快 ...

太长了。收藏慢慢看。

网友:
说不清,没有一般来说这个说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长了。收藏慢慢看。

这个也是我自己收集的精华内容,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