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ktrum 的控不行吗?怎么论坛里很少看到他的身影

楼主(2014-01-13):
Spektrum 的控不行吗?怎么论坛里很少看到他的身影,FUTABA的控到时很多,为什么呢?老鸟给解释下吧

网友:
18 我蛮喜欢  就是贵啦点 呵呵

网友:
楼上的,本家兄弟阿

网友:
感觉地平线的控设置特别明了,本人用的DX7S,感觉很好用

楼主:
为什么就是用的人很少呢

网友:
很好, 就是贵, 所以少

网友:
有海太克的控少?

网友:
米国人用的多,我们国开始用进口设备是从香港引进的,当时FUTABA第一,JR第二,三和第三,Spektrum没有。我现在有个DX7E很好,另外前面三种我都有。

网友:
名气不大,其实很好用。功能不比FUTABA少,设置比FUTABA简单明了

网友:
接收特别便宜山寨的6通好像20多块钱。

网友:
我在用,挺好的。不过好像是山寨的

网友:
好像losi的车配的就是sektrum的控

网友:
在用DX8、DX4,挺好的设置方便明了简单,JJ可以用卫星便宜轻巧

网友:
spektrum DX9的飘过,感觉还可以

楼主(2014-02-25):
用付他吧的控的 好多是都老鸟推荐的 新人自己也不知道用什么,所以老鸟推荐了 就用了

网友:
是好控,国内推广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付他吧的控的 好多是都老鸟推荐的 新人自己也不知道用什么,所以老鸟推荐了 就用了

很多都是这样的,包括我,从4VF到FF9,从2PL到4PLS,被老鸟忽悠出不来了,才换个D10控,有好的国货当然首选国货

网友A:
我的遥控器是Spektrum DX8,在使用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遥控器通过接收机与飞机控制模块连接,但是飞机控制模块要等很久才能接受到遥控器的输出信号,初步判断可能是遥控器哪个地方的设置问题,但对着说明书找了半天没找出来,求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遥控器是Spektrum DX8,在使用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遥控器通过接收机与飞机控制模块连接,但是飞机控制 ...

正常情况下,对频成功就能直接控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对频成功就能直接控制了。

可以直接控制,但是反应的时间特别慢,有时候需要等上3~4分钟,这样的情况是飞行器硬件问题还是遥控器设置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控制,但是反应的时间特别慢,有时候需要等上3~4分钟,这样的情况是飞行器硬件问题还是遥控器设 ...

可以马上直接控制,但是舵机速度慢?要是这样的话检查下是不是设置舵机延时了。如果是通电后,打一下舵之后3-4分钟后才做出相应的反应。建议你用排除法判断,逐步更换舵机、电调、接收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马上直接控制,但是舵机速度慢?要是这样的话检查下是不是设置舵机延时了。如果是通电后,打一下舵之 ...

好的,我试着排除下,感谢回复~

网友:
进来 小看一眼

网友(2020-04-15):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试着排除下,感谢回复~

遥控和接收离得远一点
离得近了,旁边还有大面金属的话,比如在车里面,信号会多次反射叠加导致接收机无法正确辨别

网友C:
曾经一度想买的,价格贵是一点,还有就是山寨廉价的接收机,一提到这个牌子就会想到。水货多,真正的代理商太少。销售运作差。多方面原因。

网友:
美系品牌的遥控器,我住的市区也不少人用这个遥控

网友(2020-07-01):
估计大家都来抵制美国货了

网友:
我以前一直用,中美贸易战后就再没用了~一来国产的越来越好用~二来感觉还是适合外国人手要很大

网友(2021-09-10):
引用 网友C:
曾经一度想买的,价格贵是一点,还有就是山寨廉价的接收机,一提到这个牌子就会想到。水货多,真正的代理商 ...

国内的现在都迈杰罗代理这个品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