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购买摄像机

楼主(2014-01-13):
有摄像机是边录制在SD卡里面,边可以图传的吗?就是2样同时进行~~推荐一款性价一高点的,预计500-800,,,年底了穷,,最高只能800。。。。

网友:
貌似808还可以~~~这个价位,或者选择行车记录仪~~~

网友A:
\这个价位 鹰眼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位 鹰眼 了

鹰眼是可以边自己录边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鹰眼是可以边自己录边传?

据说可以的

网友:
接楼上:不用据说,明确告诉你可以边录边叠加OSD后经图传下传视频到你身边的显示器。录像视频没有OSD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