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n 无刷云台改装,初次试飞调试,效果还过得去

楼主(2014-01-13):
参考了论坛上几位大佬的改装,做了个小改,利用的是之前手头上一直闲着的gopro云台

先看手机拍的云台运作视频,有点模糊,应该是youku压缩得太厉害!手机上看挺清晰的:

请看图:

vision原装的固定舵机的那块板不要了,用了一块碳纤维板代替,由于时间有限,钻孔也没仔细设计好,导致蛋蛋装得不直,歪一边去了。

蛋蛋摄像头有两个固定舵机的小支架,考虑了很久,决定把它们干掉,破釜沉舟!这样,大动作的时候,就不会碰到云台水平力臂。即使是这样,也还要加高起落架啊!等朋友的3D打印机到手后再弄一个短一点的力臂,以后再说……

拉紧一点看看,顺便改了个蘑菇天线,还有发射机也改了天线,中继器也加装了增程功放!!由于这几天风大,不敢飞高飞远测试,敬请期待~~

蛋蛋的电源线有点短,要是不改云台的垂直力臂的话,就只能改长这条电源线了,要不然,真的会扯蛋!感觉很痛苦!!

改完后,就迫不及待地试飞了,由于没有针对蛋蛋做仔细的云台调试,所以微微有点果冻,视频是旁晚6点拍的,所以清晰度有点差,加上youku的压缩……感觉不太理想。
年底也比较忙,等春节放假后,慢慢做个深度、全面的改造,做个仔细的调试,就应该会有很好的效果。俯仰也是可以控制的,只是方向是上下颠倒的。

再次,非常感谢“kkkyyy”和“真绝一门”等几位敢于吃螃蟹的前辈!有了你们的尝试和无私分享加上耐心的指导,才有我们这些幸福的模友!!
借此帖,提前祝大家马到功成!新春愉快!!!

最后送上vision 无刷云台扫树叶视频!因为老婆催着回家带儿子,所以拍的有点仓促,大家将就一下!!大家注意,中途很多前进、后退加减速,还有很多“之”字型飞行,感觉无刷就是爽啊,哈哈。

楼主:
还有一个300多M的视频,晚点上传供大家拍砖!

网友A:
谢谢分享!无刷云台拍出的视频确实爽!楼主住的还是别墅区呢,羡慕!

网友B:
蛋蛋是指那个摄像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蛋蛋是指那个摄像机吗

是滴,那东西不是很像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滴,那东西不是很像蛋吗?

很形象啊

网友C:
视频线建议换一根 软一点的  我是用IPHONE的耳机线 在买个6pin的接头,市场上买这线也不贵。
还有请问这个天线的效果怎么样能达到1000+米吗?
我改装基本不破坏原零件,这样万一哪天审美疲劳了这样装回去还能用。

网友D:
恭喜 改装成功!祝爽飞!

网友:
效果很好啊

网友E:
破坏了蛋蛋,不破坏就好了 保留手机操作蛋蛋仰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无刷云台拍出的视频确实爽!楼主住的还是别墅区呢,羡慕!

多谢捧场,呵呵,建议大家试一试,真的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蛋蛋是指那个摄像机吗

这个蛋蛋摄像机,性能不俗,作为业余航拍爱好者来讲我认为够用有余了,免除那些图传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不贵不可靠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线建议换一根 软一点的  我是用IPHONE的耳机线 在买个6pin的接头,市场上买这线也不贵。
还有请问这个 ...

多谢你的提醒!我还在思考用什么线代替它好呢,经你一提,带麦克风的耳机线确实一流!剩下的就是找个6pin接头了,请问什么产品的这种接头是6pin的?没理由为了个接头上网下单吧?其实我实在是忍受不了那个舵机的防抖效果,纯粹是作为俯仰控制而存在而已,所以我才把心一横,把两个耳朵弄掉,哎,不理那么多了,找时间好好整理得好看一些就是了,呵呵。
至于距离,暂时还不得而知,要等风小一点才敢去尝试,到时候第一时间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 改装成功!祝爽飞!

还有待验证,但愿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破坏了蛋蛋,不破坏就好了 保留手机操作蛋蛋仰俯

是啊,唯一不足的就是破坏了原装的完整性,但还是可以用手机控制俯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提醒!我还在思考用什么线代替它好呢,经你一提,带麦克风的耳机线确实一流!剩下的就是找个6pin ...

为了这个线我教训深刻,没买接头用原先拆下焊,报废掉2个IPHONE耳机,焊起来还有毛刺很难看,开始还能用,后来一不小心,直接烧掉。返厂。DJI这点做的非常好感谢,免费修好寄回。这个接口网上才几毛你可以去搜6pin 1.25mm。 4芯的音频线网上也有就是没IPHONE的软。
飞跃云台是这么多杂牌云台中最好的,但也小贵,缺点是不能和飞机很好整合,线路板***不美观,高度还要垫。
我买了个二手的H3-2D,我拆掉蛋蛋重新3D打印了个外壳挂上可直接用,缺点是固件还不支持俯仰控制,你朋友有3D打印,你也可以尝试改外壳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蛋蛋摄像机,性能不俗,作为业余航拍爱好者来讲我认为够用有余了,免除那些图传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不贵 ...

噢   跟鹰眼比 哪个更好

网友:
楼主好,飞越云台是不是买过来接上主板的电源就可以自稳了?还有蛋蛋好像是要放在云台合适的一个位置,前后左右要刚刚好平衡,云台才能工作啊

网友(2014-02-17):
引用 网友C:
为了这个线我教训深刻,没买接头用原先拆下焊,报废掉2个IPHONE耳机,焊起来还有毛刺很难看,开始还能用 ...

你是中心板烧掉还是?

iphone耳机如何接线有示意图么 我用万能表测了一下 想再确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