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飞机怎么调混控?

楼主(2014-01-13):
  用的是天7控,本人从来没调过混控像纸飞机这种机型应该怎么设置?自己试着调了下也不知为什么升降都有了只是副翼是反舵怎么也调不过来。

网友A:
副翼反的那把副翼改正就好了啊

网友:
如果不行把副翼舵机的接线跟升降的接线对调下试试

网友B:
我用的也是天七控,开始不会现在会了,首先要选一个固定翼模式的飞机.按住MENU键然后开控,在机型参数选择中选一个机型如选3号机,按EXT键退出并保存确定后关机,按住MENU键再次进入设置,选机型设置选项,选择固定翼模式,按EXT保存并退出.关机。不按menu键再次开机。开启发射模式,此时搬动摇杆两个(我的舵机插在1,2通道上)舵机应分别动做,看下舵机动作方向应对,如不对可交换舵机的通道再试,如果还是达不到要求,按下menu按选择正返设置,然后选择相应通道,(1通道是升降、2通道是副翼),按+,—号使单个舵机运动方向正确。退到主菜单,选择15项高级设置,选择第五项可编程混控1,按+号禁用改为关,开关左上角的开关可以看到关变开或变关;选择通道(默认情况是通道3-->通道5)改为通道1-->通道2,使开关为开推升降杆试下舵机工作是否正确,如不正确修改+-比率数值,使2个舵机工作正确。再选可编程混控2,按上述方法改为通道2-->通道1,调整方向控制正确,退出后即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也是天七控,开始不会现在会了,首先要选一个固定翼模式的飞机.按住MENU键然后开控,在机型参数选择中选 ...

谢谢你,虽然还有些头晕但还是在你的指导下弄好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虽然还有些头晕但还是在你的指导下弄好了。谢谢你!

我开始也不会用,用一段时间就熟了,还是很好用的,就是接收机太贵了。另外纸飞机重量不要太轻,轻了不好飞。抗风不行。飞行高度不要太低,掉高度太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也是天七控,开始不会现在会了,首先要选一个固定翼模式的飞机.按住MENU键然后开控,在机型参数选择中选 ...

很仔细的说,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翼反的那把副翼改正就好了啊

马年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