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别轴承钢光轴

楼主(2014-01-13):
如题:如何鉴别轴承钢光轴?请老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要鉴定啥?材质?精度?售后服务?

楼主:
鉴定是不是用普通45号钢加硬或者是碳钢光轴冒充 轴承钢光轴呢

网友B:
用砂輪磨一下,火花越短的越硬,火花很長的是劣級品

网友A:
简单鉴定看火花,精确鉴定进行材质分析。
买的多,跟他要材质单。

网友C:
拿普通黑色钻头钻一下。不能钻进去的就是好钢(连印儿都没有)。

网友D:
钢锯条锯呢?

网友E:
在端面光一刀 硬轴 整个外圈都非常硬

网友F:
光轴太硬了的话,会把珠子压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