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桨和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4-01-13):
我的配置是飞越650机架恒力4822电机390KV铂金30A电调电池挂6S4000毫安40C的东北天冷做了保温 现在用的1147碳桨能飞12分钟左右下来单节电压3.65,飞着玩不挂云台和相机,净重2100G,1147桨油门推到65%左右离地,飞起来之后感觉稳定比较容易操控,要是换1238的桨是不是还可以飞久一点呢?

楼主:
我的配置是飞越650机架恒力4822电机390KV铂金30A电调电池挂6S4000毫安40C的东北天冷做了保温 现在用用1147碳桨能飞12分钟左右下来单节电压3.65,飞着玩不挂云台和相机,净重2100G,1147桨油门推到65%左右离地,飞起来之后感觉稳定比较容易操控,要是换1238的桨是不是还可以飞久一点呢?

网友A:
浆太小了  上14 或者  15的都可以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浆太小了  上14 或者  15的都可以啊  ~

我不航拍。没有大负载,就是没事练手玩,14-15的桨用不上吧

网友:
不是很懂,帮顶了

网友:
你的桨配小了吧。我觉得会增加

网友B:
刚看你在用的馬达数据,, 力效最好是用12至14寸槳,, 起碼用1238,, 用1147 馬达工作很辛苦.....

网友C:
上到15寸 大螺距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你在用的馬达数据,, 力效最好是用12至14寸槳,, 起碼用1238,, 用1147 馬达工作很辛苦.....

上大桨的话,留空时间应该会延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到15寸 大螺距的桨

1555的?貌似太大了吧,大牛拉小车

网友:
桨小,哪怕是6s电,也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航拍。没有大负载,就是没事练手玩,14-15的桨用不上吧

力效啊  你不航拍   用  15寸的 浆 拉力大  你负载没有那么大  电流就降下来了   续航时间就上去了啊  你用  的 11寸  12寸 都是3s  4s电的 浆 当然飞不久  而且你这样下来电机 都是温热的好像

网友D:
4822电机390KV6S最低1238起步,不然发挥不出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大桨的话,留空时间应该会延长吧

会的,, 用1238会较灵活,, 1447较能载重....

总之尽量让电机在最舒适的狀态下工作 (像人一样),, 大概30~40%动力能飞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的,, 用1238会较灵活,, 1447较能载重....

总之尽量让电机在最舒适的狀态下 ...

NAZA的飞控,最低也得50%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22电机390KV6S最低1238起步,不然发挥不出效果

看来需要换桨了,1147还是留给小飞机吧

网友E:
你用4822 390KV,就不要用低于12寸桨 ,390KV是低速的,用11寸,低速+小桨升力严重不够.导致电机为了能升空拼命的转浪费电量还发热
低KV要配搭大桨才能获得足够升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4822 390KV,就不要用低于12寸桨 ,390KV是低速的,用11寸,低速+小桨升力严重不够.导致电机为 ...

OK,谢谢提醒,过几天准备换1238试试

网友:
我的390KV电机,挂狗用1238,挂微单用1365,11寸明显小了,效率不佳,楼主可以参考某宝上面的拉力曲线图,390KV电机都是推荐12寸以上的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NAZA的飞控,最低也得50%才转

那是飞控的50%,, 並不是电调和马达出力的50%,, 飞控只是设定这儿為上升下降和懸停的分界奌....

网友F:
怎么能这样充电呢?

网友G:
1147和1238效率差别不大,我的6轴上1147还多飞1分钟。3510kv800,3s
你的配置好一点,应该也只是好一点点吧13寸我还没试,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