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高诚挚奉上教你如何做电池。会做的挑错,不会的参考!(有图申精)

楼主(2014-01-13):
步骤前的准备工作那就是买材料了:

1:排线插头要买硅胶的几S就买几排的。
      (另外建议用针头做一个小插头另一端接飞机总线上,上电时候先插小头在插大头就不会啪啪响了,防止长期打火伤害插头,预防接触不良)
2:插头选用xt60插头不解释。
3:电池芯!!
    电池芯的好坏关系到你的电池是否完胜品牌电池,选电池芯故为重要!
    现在比较好的锂聚合物电池芯是鬼子国进口的和⊙﹏⊙b汗国进口的,当然这只是作为参考,分辨电池的好坏我能做到的也就这几种方法
    a:查看电压,不解释
    b:内阻测量

       选择内阻小且相同的电池芯组成一组
    c:查看外观

      细小的缝隙,极点,都要仔细查看,注意漏液痕迹,还有黑色的小沙眼,不合格的决不能容忍一定要退回更换,检查越仔细你的电池越有保证!

OK现在我们有了完好且质量合格足够容量电池芯了!
第一步:我们先把需要做的电池芯放好,拿出工具来,剪刀,大烙铁,小烙铁,尖嘴钳子,刻刀,硅胶线,排插,海绵(或者其他软的绝缘的),纸板,测电表,带线胶带。

第二步: 我们用剪刀把纸板剪成一个小口袋(小插口,叫什么都行)

第三步:用小纸口袋把电芯的一个极包起来(这个方法经常用,不然在工作中短路会把你的剪子打一个大豁口很吓人)

剪掉多余的部分

第四步:用刻刀在极点的面上刮一刮,刮掉氧化层(方便上焊锡,不然焊锡很难上)

两极都要刮
第五步:把电池排好顺序(我用 3s为例)
1+0-
2-3+
5+4-
0出-5出+。1-2相连34相连

第六步:上焊锡只有上述5需要反面上焊锡其他1-4都是同一个方向(6S也是同理)

此时按顺序用细胶带将电池固定

第七部:上海绵(防止短路)

第八步:焊线,转镍的那个极是正(也就是上面有个金属套的那个是+)

电源线别焊错,排线:此时独立的芯只有四个能焊的地方了,一个上面焊一个红为正。
第九步:带线胶带缠绕吧!

OK了完事了,可以用了,我是将两块3S串联当6S用,拆开3S还能飞小飞机用。呵呵~另外推荐大家最后用 材料给电池做个保暖的外衣~~
如果大家觉得有用那就夸夸我吧,没有的话交个朋友~393031465~北 京-航拍-小高

网友:
沙了个发。。

网友A:
是你自己买的 还是卖的

楼主:
我自己在淘宝买的

网友B:
多谢楼主分享!3s 4s不接串联pbc板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自己买的 还是卖的

自己买的淘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分享!3s 4s不接串联pbc板怎么样?

没问题,拆过6S品牌电池里面也没有。

网友C:
不如PM个链接比较实际我最近也想自己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PM个链接比较实际我最近也想自己组电池

(⊙o⊙)…我也是个骨灰玩家,不是卖电池的哩。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工艺好的认真做的电池比品牌的强!工艺不好材料也不好的做出来自己都不敢用~~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o⊙)…我也是个骨灰玩家,不是卖电池的哩。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工艺好的认真做的电池比品牌的强! ...

做工虽然没有楼主强但还是不差的,哈哈!我是想问楼主的电芯是在某宝哪买的,给个购买链接吧

网友:
电芯在哪里可以买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虽然没有楼主强但还是不差的,哈哈!我是想问楼主的电芯是在某宝哪买的,给个购买链接吧

卖给我的那家不是很好,我第一次买觉得芯的容量足,第二次买的量大结果很多油沙眼漏液的现象,退回去一大批再寄给我的就好了,所以买芯焊还是需要货比三家,我用过的最好的是⊙﹏⊙b汗国进口的那种比国产的长一点。

网友:
这个必须帮顶......

网友:
您好!请教那个内阻怎样测试?电池组装前,有没有把每片电池芯充满电再组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给我的那家不是很好,我第一次买觉得芯的容量足,第二次买的量大结果很多油沙眼漏液的现象,退回去一大 ...

支持!不错!做的很好!很好的教程!这个自组的电池放电和容量不知道虚标了多少,耐操就好

网友:
焊功还得提高啊  焊的像鸡屎一样哈哈

网友:
请教那个内阻怎样测试?

网友:
做的很好哦  顶楼主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同问内阻怎样测试,难道是买那种专门的内阻仪,还是普通的万用表。

网友:
前排顶 楼主能把挑电池写的更详细点吗?在淘宝只能看不能摸真的很难挑啊

网友:
传说1k多的电阻测试仪

网友:
求电芯链接,好的芯才是关键

网友D:
麻烦给个链接谢谢,请问楼主北 京什么地方的?

网友:
纳闷电芯内阻怎么测?

网友:
同问内阻如何测量,用标准电阻法测吗

网友:
焊接不是很亮、建议你用内热式60W烙铁
然后换个马蹄形烙铁头、用63%纯度的焊锡丝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77012&extra=
这个帖子里有我焊接的电池、用的是35W内热式烙铁换马蹄形烙铁头
焊锡丝是63%纯度的、建议你一片一片焊接、也就是焊接好一片再上另一片

网友:
技术贴啊,顶楼主,学习了。

网友:
建议电极之间用海绵不如用小学生用的橡皮擦,用的时候小刀根据大小切一下,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
建议焊接时一片一片的焊,焊时先用魔术贴把两片绑在一起,焊好后再把第3片又绑上......直至焊完最后一片,然后透明胶纸把全部固定在一起.....接着处理并冲线、电源线......,最后用热缩膜封装,就好看了。

网友E:
最后加上热缩套就完美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后加上热缩套就完美了~

是的,热缩管很便宜2-3元钱一米,还有透明的热缩管,这样还可以加进去自己设计的LOG,有热风枪用热风枪一吹,很漂亮,没有热风枪可以用调温电熨斗或者在炉子上烤一样效果,注意掌握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热缩管很便宜2-3元钱一米,还有透明的热缩管,这样还可以加进去自己设计的LOG,有热风枪用热风枪一 ...

网友G(2014-02-25):
不错,自己焊接会便宜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自己焊接会便宜很多吗

1:3的比例

网友:
顶起!哈啊哈!

网友:
我也是自己组的

网友H:
留下个记号

楼主(2014-12-18):
一定要买进口的好电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电池不用3.8V保存好能多用出一倍的使用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分享!3s 4s不接串联pbc板怎么样?

不用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麻烦给个链接谢谢,请问楼主北 京什么地方的?

门头沟

楼主:
引用 网友I:
焊接效果对比、我用的是35W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I:
烙铁功率足够、只不过估计是焊锡丝纯度不够

我用的两把烙铁一把大的一把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两把烙铁一把大的一把小的

我有的时候不够热我都是用直喷式打火机加热的

网友:
内阻不是这么测的,同志。高中物理课本有讲,选修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