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问题!用过零度YS-S4飞控的请进!

楼主(2014-01-13):
最近开始玩多轴,在坛中不断吸取知识,打算年后装一架入门四轴。新手还是希望带GPS能失控保护,降低炸鸡率,
在飞控的选择上有:
大疆Naza-M Lite 多旋翼飞控 带GPS 999元

零度YS-S4+GPS 650元
APM+6H 660元
MWC Mega 2560 飞控海盗 GPS一体 Multiwii 398元
都说APM和MWC的新人比较难搞定,说以还是考虑成熟的商业飞控。
大疆的NAZA就不说了,用的人已经很多,很成熟了,但是入门版本不支持扩展,后面升级还得换飞控
零度的YS-S4性价比比较高,不过坛子里很少有人用这个装机的,所以想咨询下这款飞控,有用过的兄弟帮忙评价一下,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零度的YS-S4玩玩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度的YS-S4玩玩还是可以的。

看样子,只能是新人拿来练手了,楼上的用过么?定点飘不飘?回航啥的靠谱不?

网友A:
我感觉在这个价位里是最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在这个价位里是最靠谱的。

谢谢!!!

网友:
学习下向高手致敬

网友B:
不介意限高100m限远300m的话,s4可以加个第三方wifi可以在平板地图上看姿态,调参。
稳定看飞行器震动和配重,调好了都稳,调不好悟空,X4-p也白搭

网友:
引用 网友C:
S4 哈哈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2013

泡泡老师威武!头像也威武!

网友:
零度的YS-S4没用过,不好评价。
如果楼主打算以后会升级装备,那么为什么不直接选择NAZA-M V2呢,避免二次投资。

网友:
我用过s4和naza,s4各方面都比较稳定,限制高度100,距离300米,最多支持6轴,没升级的任何可能,二次投资必须的,楼上说得对,玩玩可以;naza只要不买lite,都有升级空间;推荐naza-m+gp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想先装个练习机,一来怕摔,二来可以学习和提高!

那就选择NAZA吧,成熟产品,用的人也比较多,出现什么问题帮忙的人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介意限高100m限远300m的话,s4可以加个第三方wifi可以在平板地图上看姿态,调参。
稳定看飞行器震动和配 ...

十楼说得没错!

网友(2014-10-07):
请问限高100m限远300m是什么概念?
是不是只能飞100M高和300的半径?

网友(2014-12-27):
我的怎么是限500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