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华科尔rx601接受机对不上码

楼主(2014-01-13):
想清除接收机的ID,但是无论把短路子插入那个接口都不行,谁都一直是红灯快闪。
也按老手的一些经验试了,先插入短路子,再接通电源,把6个孔都插遍了,还是不行。
也试着换供电的插口,也不行。
还有人说得把所有的接头都插上,也不行。
有人说得拔下来俩插头,也没弄好,从不留插头试到全插上,都不行啊。
求大神解救。

楼主:
沙发自给坐了,希望有人帮助啊!

网友A:
接收上面有个小微动按钮,找个牙签通电按下就清除了

网友B:
楼上正解   期待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期待效果

困扰了我的大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上面有个小微动按钮,找个牙签通电按下就清除了

不胜感激啊!让我焦头烂额的问题就这么简单解决了。很感谢!

网友C:
华科尔有售后的诶,直接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科尔有售后的诶,直接问就好了

没找到他的售后啊

网友D(2014-02-24):
接收机电源用的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机电源用的啥?

2200mh电池给电调供电,再由电调给接受供电,已经弄好了,对上了。

网友E(2014-05-03):
我也是这个问题,按了那个按钮也不行,求详细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个问题,按了那个按钮也不行,求详细步骤

rx601的话,用牙签捅住按钮,然后接电,红灯慢闪就好了,再重新接电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rx601的话,用牙签捅住按钮,然后接电,红灯慢闪就好了,再重新接电就行了。

我接电后红灯快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接电后红灯快闪

先用牙签捅住,之后再接电。

网友:
居然被这个问题困住了 哈哈不容易啊,同样的我作为一个新手 要呵呵一下了

楼主(2014-07-17):
引用 网友F:
路过学习帮顶楼主

网友G(2014-11-17):
学习了 以后碰到知道怎么解决了 谢谢

网友H(2015-01-18):
rx601的话,用牙签捅住按钮(CLEAN钮),然后接电,红灯慢闪就好了,再重新接电就行了,1002要用短接的方法

网友I:
我知道如何处理:
R601接收机上有一个clear,先将接收机上的油门插头拔掉,知道这样做的理由吗?就是接收机断电;然后用一个牙签压住clear,一定要压下去,这是一个按钮,可以感觉到压下去的状态,保持压住;此时插上油门插头,可以看到接收机的红色LED指示变化,慢闪几下后松开clear按钮;拔掉飞机电池;
开始对频:开控,紧接着插上飞机电池,接收机和控进行对频,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正常,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