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90求助,缺乏升力,機身抖動

楼主(2014-01-13):
之前炸過一次後,換了新的機身,尾管,主槳,主軸,

缺乏升力後換過主電機及主齒

但是問題一樣都是缺乏升力及機身抖動

网友:
先帮 顶  再看  ~

楼主:
再頂一下求助,是否主板有問題了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接头?换T插可能有效

楼主:
小4通換T插?@@

楼主:
換了新的電源插頭後,可以升到正常高度,但一分鐘多點後又下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了新的電源插頭後,可以升到正常高度,但一分鐘多點後又下降了

有微型T插的

网友:
放开点,敢于尝试,自己不尝试,别人说出解决方案还是不尝试,问题自然解决不了,其实没那么复杂,换了电机和电池后下一步排除主板插头的问题,电烙铁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我在想要不要整條電源線換,但是又不知怎樣拆

楼主:
是否這種?但是正負怎樣去分?

网友:
抖动可能是横轴的问题?你看它和地面平行吗>还有两个大奖还有桨架对称否。动力不足我猜是接触不良的原因,你可以调弄一下主板上接给马达的插头。另问楼主是哪里人?

楼主:
香港的,怎調弄主板上馬達插頭呢?

网友A:
电池不行 ,大桨配重,主轴横轴检查一下

楼主:
電池在fbl100 是沒有問題,我今晚再換主槳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