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下这个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1-13):
Tarot ZYX-S2版3轴陀螺仪 ZYX23 450飞机请问下这个陀螺仪往右打舵尾翼就往右跑,不往右打舵了还往右,往左打舵还是一样是怎么回事?

网友:
S2版ZYX,就是新一代的“小姨子”,比ZYX-s还新………………

网友:
完全没看懂

楼主:
就是把这个陀螺仪装在450飞机上了,出现的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
就是把这个陀螺仪装在450上出现的问题

网友:
就这样吧,不是都说小姨子是有副翼的手感嘛。

楼主:
不是这样的,刚买回来的时候锁尾,锁的挺好的,现在就这个样子了

网友:
應該是自動補償反向,肯定動到設定不自知

正常順時針旋翼右旋,反作用力,讓機尾左旋,

後視圖,從機尾看,尾巴向右端跑,

打左舵,機尾後視圖,尾滑塊向右,機尾也向右跑

网友:
不懂的飘过

网友A:
应该是设置有问题!
有事无事上来帮魔友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设置有问题!
有事无事上来帮魔友解决问题!!

请问下这种情况是哪里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这种情况是哪里设置出了问题?

我看了你回呼别人的留言!好像是装在450就出现问题了!应该是设置成锁头了!!在无副翼上设置锁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