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8小改进

楼主(2014-01-13):
家有0618B一台,最近给主轴加黄油发现一个小问题,黄油没有从主轴上猫出来而是从黄铜套上边冒出来,这两天手欠把他拆散,终于发现问题原来是套子上的毛毡垫子吧注油孔完全挡死了黄油进不到铜套和主轴的缝隙里边,简单的改了下试了一下很完美问题解决。感觉原来的设计很不合理建议大家也检查一下及早改一下

楼主:
原来主轴的缝隙是一条毛毡填死的,我把毛毡从中间剪断了,这样黄油才可以到主轴上去

网友:
我觉得是你加错油了,应该加机油吧。

网友:
大家怎么给0628上黄油

网友:
赶紧把黄油洗掉~!!!!  要不了多长时间你就会后悔的。加黄油会烧轴瓦的,这玩意可不好买。  就是加机油, 勤加,每次开动的时候就滴几滴,  润滑好,很耐用的。不要乱搞

网友:
黄油时间长了,越转越硬,烧掉里面油脂,就跟摩托车缺机油沾缸一样抱死主轴了。别以为我是吓唬你。  到时候主轴轴瓦里的黄油磨成黑色的,铲都铲不动。

那条毛毡是防止碎屑进入主轴轴瓦的,  最好恢复原样。 平时加机油润滑就足以~!

网友:
你拿个轴承做个实验,  给里面加满黄油,两边封死不让黄油挤出,这时轴承是阻力很大的转不太动, 如果以 1400转的转速,10分钟,轴承就会是滚烫的了。 轴承还是点接触,  轴瓦是面接触,阻力是会成倍增加的。

网友:
原来是弄巧成拙!!!

网友:
加错油了朋友

网友: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网友:
放大了看了看好像还没磨损。
楼主你加错油了。要加机油。最好是标号高点的油 。

网友:
以上模友说的正确!

网友:
肿么想出来的,太有才了,看了LZ的方法,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有木有!亲的思维真的要逆天了!哇卡卡!众位仙家所言既是呀!望LZ三思而后行呀,

网友:
晕,这是没好好阅读说明书的缘固。经验主义害人啊。

网友:
顺便说一句。原来铭牌上有。每班加油一次。机油哟,毛毡是用来存油的。毛细作用供油

网友:
晕啊怎么这样搞,这个要用机油,不能用黄油,毛毡的作用就像海绵,储存一点机油,慢慢渗到主轴

网友:
用粘度低的机油,流动性好

楼主:
一看吓一跳,原来是这样的,还好没有开机,回去赶紧改过来,哈哈还好没有开机,那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轴瓦上边搞机油加注口干啥,给那个部位提供润滑呀

网友:
轴瓦上的缝隙是调整主轴间隙用的!

网友A:
毛毡是储油的,转动时帮助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