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轴承套怎么拆。

楼主(2014-01-13):
这个电机轴承套我拆不下来了。

网友A:
从另一边不能推出来?

网友B:
选一个大小合适的螺钉中间割个槽,然后插进去,从另一边插入一根细的一字起,把槽撑开,然后继续垂一字起,打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另一边不能推出来?

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一个大小合适的螺钉中间割个槽,然后插进去,从另一边插入一根细的一字起,把槽撑开,然后继续垂一字起, ...

你这是最终好办法。
就这么整了。

网友(2014-02-22):
最好是多照几张照片,大家帮你分析一下看看怎么能拆卸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