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1.2G图传,APM飞控,天9装四轴会干扰吗?

楼主(2014-01-13):
请教大神们,1.2G
图传
,APM飞控,天9装四轴会干扰吗?
装机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网友A:
楼主,同样配置。。我的有干扰。昨天晚上和今天晚上从新走了走线,图传的位置换了下。。在家里拆了浆试的没事。。。不知道出去行不行了。。。

楼主:
是不是换成5.8G就没这问题了呢?

网友B:
有,1.2图传干扰控,干扰GPS

楼主:
看来1.2G是要换掉了呀

网友C:
我曾经在在家试我的450四轴 2.4控 1.2图传 433数传 结果刚起飞 四轴发疯了 直上天花板 快吓死俺了(多亏不是铺面而来)
不知道是不是干扰

网友D:
必须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