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能带微单最长续航的4/6轴配置

楼主(2014-01-13):
本人动手能力差。只想买成品套件。
价格不要太贵都能接受,折叠不折叠无所谓。
但是只要4轴或6轴。
之前购买的xa650续航不太长,所以有更换全套机架动力的打算。
求各位大侠给出配置,电池要换也无所谓

网友A:
这个……DJI S800 + Z15 是最省事儿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DJI S800 + Z15 是最省事儿的了

s800就算了吧,老外都认卯了。

网友:
机架     700轴距4轴/800轴距6轴
电机     朗宇4010 340kv/4108 380kv
桨         15寸碳桨
电池      6s 10000 40c

4轴2800g以下,6轴4200g以下 悬停15分左右不成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800就算了吧,老外都认卯了。

那成品机架真没什么好推荐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成品机架真没什么好推荐的了……

飞越810行吗?

网友A:
架子没问题,但是组装和调试很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架子没问题,但是组装和调试很麻烦啊

那就仿s800机架,其实就是大号f550,安装简单,不用找平!还便宜,才3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架子没问题,但是组装和调试很麻烦啊

这个机架RCT800

网友:
哦~~~想起来了,我见过这个架子,很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DJI S800 + Z15 是最省事儿的了

楼主要的是最长续航时间

网友:
成品的多轴飞行时间都不长,想要长航时,还是要自己动手。

网友:
要想续航时间长,必须上6S电和15寸以上的大桨

网友:
H4 680 轴距 四轴折叠机架
郎宇3508 380KV 15寸桨
5200MAH 6S电池
飞越狗台+狗3+图传
3.7V报警,满电低空悬停20分钟

楼主:
根据潜水发现:
h4+6s电+12寸以上大桨是最好的配置。
请各位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潜水发现:
h4+6s电+12寸以上大桨是最好的配置。
请各位指导

那你不如直接把你的XA650改成X8就是了,一样可以上12寸的浆。
再买4个电机、4个电调、4个电机座,把650Pro的CNC电机座换成普通650的。
然后你就和我一样了,呵呵。

网友:
那时间应当更短吧,想要时间长,减重,换大桨,最关键还是减重。把你的650加微单减到2.5KG。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86887&extra=这个如何?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顶 我就用810 机架很结实 也很好组装啊。各种暴力飞。

网友C:
带微单悬停26分钟算不算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微单悬停26分钟算不算长?

算。
跪求配置,或者购买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
跪求配置,或者购买链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1546&extra=
就是这台H8,轴距600,带微单总重5.2公斤,15000电池时飞过26分钟。折叠后装箱上飞机可以不托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微单悬停26分钟算不算长?

多大电池?

网友C:
6s15000,ROC的电池,但只有10c

网友:
引用 网友C:
6s15000,ROC的电池,但只有10c

40c还会更长吧。

楼主:
15000毫安,40c是什么概念?这可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5000毫安,40c是什么概念?这可能吗?

最大多少c?

网友:
用不著那么大c数,这个机子工作在小电流状态,下来后电机都是凉的。如果做大动作飞行,用两块5000,30c的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