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5像真机动力不足没飞起来(1月27日飞起来了)

楼主(2014-01-13):
做了一架B25,翼展1500毫米,机长1250毫米,XXD2212KV1400两个,9047正反浆两只,30A电调两个,3S2200电池两个(并联),9克舵机5个,总重量1700克,今天试飞感觉动力不足,没飞起来,请前辈指教。

网友:
2216kv900+9060+4s5000mah25c应该能爽!

网友:
动力不足不至于,过载烧设备倒是大大的可能,说不定电调保护了。换2217 kV1100电机,APC 9x6E桨,电池维持原样,动力应该足够的。

网友:
楼主好手艺,飞机做得太漂亮了,两个2212 1400KV的电机的动力应该可以飞起来的

网友:
换成3叶浆

网友:
动力足够..看看重心或者其他问题.

网友:
格子画得好整齐

楼主:
昨天试飞在地面跑了大概10米左右就拉升舵,离开地面就失速。手中只有8038和9047正反浆,没有4S电池,今天在家试了这两种浆的拉力,8038有1250克,推重比约0.7 ,9047有1430克,推重比约0.8,我想可能是在地面跑到距离太短,还没有达到最高速度,所以一离地就失速。还有就是如果用两个正浆应该这样调整飞机。请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
桨不够像真,真机试三叶桨的。

网友:
再多滑行点距离试试

网友:
这个手艺 膜拜啊!

网友:
推重比理论上是足够的 看看配桨及其它情况

网友:
不应该飞不起来啊

楼主:
第一次试飞场地不太好,只跑了10米左右就拉升舵,可能速度不够,一离地就失速,明天到好场地去再试,我也觉得应该能飞起来,毕竟推重比有0.7,理论上是够了的。

网友:
b25大爱的说

网友:
8寸桨不行,9寸的应该没有问题。这种机型滑跑距离一定要长点,拉杆要平缓,速度起来了就 Ok。

网友:
楼主手艺很赞,我也做过这机,不过是kt像真,翼展1米8,也是配置也差不多,很好飞

网友A:
楼主好手艺,求个图纸!
youwenhu@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手艺,求个图纸!

没图,参照马头的图片做的。

网友:
这玩意好飞不

网友B:
推力有多少测过么..这种飞机应该0.5推重比就够阿...

网友:
用9寸桨两个都是正桨也没问题,电调并联,用一个好电池。绝对能飞起来。

网友:
非常喜欢B25

网友:
你都飞起来了还说动力不够!动力不够滑跑再久也当车用!我做过一布丁超重了,滑跑门都没有!我也以为动力不够,想费了它!结果抛飞,我靠,它飞的那个爽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推力有多少测过么..这种飞机应该0.5推重比就够阿...

不是推重比的问题,固定桨距的螺旋桨在螺距速度上有个极限。LZ用的慢飞桨,如果飞机比较重的话,还真有可能是速度不够。真飞机推重比不到0.3,还不是照样飞得好好的,就是滑跑加速过程很长,必须达到足够的速度,才有足够的升力离开地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推重比的问题,固定桨距的螺旋桨在螺距速度上有个极限。LZ用的慢飞桨,如果飞机比较重的话,还真有可 ...

我的320  推重比0.3都能起飞...

网友:
电机小了吧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指教。今天在一条没人的公路地面滑行约20米终于飞起来了,上一次没飞起来是因为滑跑距离不够。今天用的8038正反浆,3S2200MAH30C电池。

网友:
XXD的1400KV电机配8060的桨动力与效率最适宜

网友:
换个翼型试试吧!

网友(2014-02-15):
这手工,膜拜 !!!

网友:
距离和速度要够,爬升角度不能太大,也就是所谓的稳。

网友D:
这飞机什么材质做的啊?

楼主(2014-04-24):
引用 网友D:
这飞机什么材质做的啊?

机身KT,机翼EPP,已经飞了十几个起落了,

网友E:
感觉XXD2212KV1400两个,9047正反浆两只这个配置,好像效率又点问题,而且3S电池掉电压应该比较快。。。。。而且这个KV1400这个应该对应8045好些吧,把桨换一下试试。应该能飞起来的哟

网友F:
祝早日爽飞

网友G:
滑跑距离太短了。距离要长一倍

网友H:
滑行距离太短

网友I:
不错不错,手工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