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科尔D10刷完SUV固件后 如何混空设置AUX5通道的问题

楼主(2014-01-13):
关于华科尔D10刷完SUV固件后  如何混空设置AUX5通道的问题    因为这个旋钮要用到控制云台的俯仰也就是 X1      那位刷过并设置好正在用的大神  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A:
华科尔D10刷完SUV固件后,通道可以任意设置,想把那个摇杆、旋钮、开关放在那个通道都行。

网友:
一个通道控制一个动作,需要混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D10刷完SUV固件后,通道可以任意设置,想把那个摇杆、旋钮、开关放在那个通道都行。

麻烦你能说具体点吗  关键是AUX5 就是旋钮通道如何设置  别的都没问题啊

网友A:
先在模型设置---模型设置--设置界面--选高级模式2选项。按ENT键,---模型设置---2通道混控配置---按UP,DN键选中通道5按ENT键,选编辑,选到原5通道的(如副翼,尾舵等)按ENT,用R,L选AUX5,选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模型设置---模型设置--设置界面--选高级模式2选项。按ENT键,---模型设置---2通道混控配置---按UP,DN ...

谢谢 指导  已经保存了  但是还有个问题  希望帮帮忙  能加你QQ吗  这上面不方便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模型设置---模型设置--设置界面--选高级模式2选项。按ENT键,---模型设置---2通道混控配置---按UP,DN ...

这位仁兄  能留个QQ吗   帮我一下啦  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A:
QQ基本不开,遥控器在身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QQ基本不开,遥控器在身边吗?

在的啊  搞了还几天了都

网友:
设好了吗?所有通道往哪设都可以,不知明白没有?

网友:
比如可以设成FUTABA格式,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5、起落架。也可以JR格式:1、油门,2、副翼,3、升降,4、方向,5、起落架。

楼主:
谢谢  解决了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解决了  多谢

解决就好。

网友(2014-05-12):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D10刷完SUV固件后,通道可以任意设置,想把那个摇杆、旋钮、开关放在那个通道都行。

我刚买了d10,我看了版本号是v0.7a和库文件是v0.2,请问固件在哪里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