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450配置载得动狗3云台+狗?

楼主(2014-01-14):
我是新手,一直想搞搞航拍,不知道我的这架jj行不行
naza lite 主控 、普通红白f450机架 、郎宇2212 980kv电机、好盈天行者40a电调 1045浆 多功能机脚  天7控
请教各位师傅这个配置能否载得起狗3云台+狗?
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什么可以调整的?

网友:
我的鹰眼+鹰眼云台总重200多克,狗3云台+狗要是差不多的话,总重控制在1500g以内应该没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A:
带狗3云台+狗,最好用650架子和6S的电机,续航时间会长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狗3云台+狗,最好用650架子和6S的电机,续航时间会长很多

动力余量太大会抖的,带狗4s够了,6s带微单了吧。

楼主:
我的这个jj2212换成2216电机 是不是可以增加续航时间?
好盈a2216和好盈x2216有什么区别?
3s 5200 电池可以应付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