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18怎么设置失控保护-高手请指点-多谢多谢

楼主(2014-01-14):
一直搞直升机,刚刚接触多轴,搞了个NAZA V2装飞越680,最重要的失控保护不会搞,高手指点一下吧,多谢多谢

网友:
如果是单线链接,如sbus这种,不用特殊设置,关控自动切换失控,如果是普通舵机连线,你只需要设

网友:
失控保護設置最重要的關鍵是關控後!飛控上電腦軟件要會自己跳到失控保護位置!這個要參考控及接收機的設置方式!(說了等於白說這還是需要跟您使用同款控的來解說吧!)

當控關閉電源時要會自動跳到圈紅圈處!才算設置成功

再來就是選擇失空時!處置方法!有自動下降及失控反航降落二個選項

网友(2014-08-28):
DX18有两种模式,都是在对频的时候就设定好的:

对频时如果把对频插头始终留在接收机上,就是hold住失控前发射机上的各通道位置,这显然不是我们需要的。

第二种就是所谓的预设模式:失控后,接收机把各通道的位置设到你想要的位置,比如三档开关的“失控返航”档。首先你得把控上每个通道的开关或旋钮丢拨到预设的位置,然后插上对频插头到接收机上,等接收机的黄色LED灯闪烁的时候,拔掉对频小插头,LED灯继续闪烁,这时回到控上,进入Bind选项进行对频。对频成功后,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就是预设模式。成功后别忘了拆桨测试下。

小结:失控保护在对频时完成;两种失控保护模式取决于对频过程中,小插头是否一直在接收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