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 可以充鋰鐵電池嗎?

楼主(2014-01-14):
UNA6 可以充鋰鐵電池嗎?

怎樣設置啊?

网友A:
充电截止电压3.6-3.65都可以。冲好后会迅速返回到3.4左右,这个正常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截止电压3.6-3.65都可以。冲好后会迅速返回到3.4左右,这个正常范围

謝謝,讓我試試。
我設了3.4v,好像老充不完。
電流設多少最好呢?

网友:
電流設2a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讓我試試。
我設了3.4v,好像老充不完。
電流設多少最好呢?

你是多少容量,多少C放电的,一般磷酸铁都可以大电流充电和放电,A123电池可以到8A充电,但一般我们不会这么高去冲,一般情况下市3-5A冲

网友:
20ah你就用20a充,不过a6最大也就8a

网友:
铁锂电池,一般正常电压是3.3V  3.6V左右中止电压。  低压在2V  充到3.3V左右会充很长时间这是很正常的  然后一过这个数值它又很快了! 用A6充只要设置中止电压最高不超过3.6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