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多旋翼各种炸鸡视频,头皮发麻,再谈降落伞,请飞控高手来指点

楼主(2014-01-14):
首先,目前来看,流行的三种遥控飞行器,固定翼,直机,多轴。直机由于结构的问题,降落伞不适用,同时估计也很少人用直机去做超视距FPV或者航拍,在视距内可以采用变距的方式进行着陆,所以本次讨论不包括直机。而固定翼由于具备滑翔的特性,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完全可以利用滑翔选择着陆点,所以,降落伞对固定翼来说不是很必要。而特殊的就是多旋翼了。
首先多旋翼拿来用作超视距fpv或者航拍的很多。其次,一旦动力或者电源出现问题,多旋翼不具备滑翔或者变距的功能,所以,只能像块石头一样砸下来,后果可想而知。
目前,个人考虑的有两种方案。
1.采用传统降落伞的方式。
降落伞安装在一个圆柱筒内,该圆柱筒垂直安装在多旋翼的重心位置。圆柱的上端面高于螺旋桨平面。这样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降落伞在打开的时候被螺旋桨缠绕的问题。
降落伞采用弹簧弹出的方式进行打开。开关用舵机操作。
鉴于失控的情况,多旋翼基本上具备自动返航的功能。此降落伞的主要目的是在电源以及动力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作为保护。所以采用单独电源(该电源可以采用主电源进行充电,这样的话,可以做的很小,甚至可以采用一个比较大的电容),该电源用来给舵机供电,并给声音和LED报警装置供电。
下面的问题就涉及到飞控了。
降落伞打开的条件。
1.在三轴加速度超出一定范围,并且检测到遥控器并没有给出该种信号的时候。
2.动力输出有一路或者多路输出没有动力反馈的时候。
3.主电源报警或者主电源失去电压。
降落伞打开的时候,排除主电源失去电压,在飞控具备相关动作能力的时候,飞控需要作出以下反应。
1.减小动力输出,保持姿态平衡,如上述平衡不能完成,切断动力电源。
2.打开gps,并将相关信息发送到图传或者osd。
3.打开相关声音或者LED报警装置。
在主电源失去电压的时候
降落伞舵机启动,启动声音和LED报警装置。
这个方案的好处是,降落伞在未打开的时候,可以做的很小。缺点是,降落伞打开的时间有延迟,低高度不适用,而且有降落伞打不开的情况。
然后考虑方案2
与方案1的不同之处,就是降落伞由伞绳改为碳杆或者不锈钢棒之类的硬连接。
伞面采用矩形,并在平行的方向安装三根弧形伞骨。伞骨两端一共六根硬连接。其中中间的伞骨与机架为硬连接,即无论降落伞是不是打开,该伞骨位置不变。
两端的伞骨用碳杆跟四个舵机连接。在打开降落伞的时候,两个舵机为一组,向相反方向转动,从而将伞面由一个弧线扩张为一个弧面。
该结构的好处是,降落伞打开速度快,缺点是,由于舵机打开降落伞的时候,有很大的杠杆作用,需要舵机具备很大的扭转力矩。
以上两个方案是个人的一点想法,个人目前正在计划上个450的四轴,机械结构会在春节后进行试验。
但是飞控上是不是可以实现,需要各位高手来指点。

网友:
技术贴,,期待高手。

网友A:
好帖,我之前也想过diy一个降落伞,跟你方案一差不多,材料都找好了,不过年底年初单位事多,就一直放那没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帖,我之前也想过diy一个降落伞,跟你方案一差不多,材料都找好了,不过年底年初单位事多,就一直放那没 ...

硬件问题不大,关键是飞控的软件支持。这个我办不了,只能等飞控高手了

网友:
很有创意,貌似于汽车的安全气囊,关键要有合理的故障检测和触发装置且要安全稳定运行

网友B:
单独接个通道放降落伞就OK了,一般接收机不会出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接个通道放降落伞就OK了,一般接收机不会出问题吧!!!

这样的话,需要手动打开降落伞,如果主电源失去电压,接收也不会工作的。如果接收不工作,则手动打开降落伞失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需要手动打开降落伞,如果主电源失去电压,接收也不会工作的。如果接收不工作,则手动打开降落 ...

多轴炸机多是飞控或者电机电调出问题而导致炸的,真正因为失控而导致炸机的有多少?  而且你说的主电源断了!飞控还会打开降落伞?,如果飞控能外接一个电,那么接收机同理也可以的!!!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轴炸机多是飞控或者电机电调出问题而导致炸的,真正因为失控而导致炸机的有多少?  而且你说的主电源断 ...

呵呵,个人考虑的可能不太周全。
首先,降落伞控制的舵机,需要一个单独的控制板,不通过飞控。而且是单独电源。上面这套东西,只需给舵机一个信号,并驱动舵机动作。
如果飞控、电调、电机和主电源任何一个出问题,都能保证舵机的正常运转。
而且,你说的这个方法,只能手动开启降落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个人考虑的可能不太周全。
首先,降落伞控制的舵机,需要一个单独的控制板,不通过飞控。而且是单 ...

支持你,搞出来吧,重量上跟价格上能接受我也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你,搞出来吧,重量上跟价格上能接受我也来一个

个人能力有限,目前只能考虑机械结构。控制方面,还需要找别人。

网友C:
与其浪费重量带降落伞,还不如花精力提高多轴的可靠性/冗余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六轴八轴的螺旋桨冗余。就像如今的民航机一样。现在多轴的事故大多数都是因为人为因素(安装/操作)造成的。如果能够把事故发生率降到很低(比如1000小时/次)。即使真的摔机,其损失也在可接受范围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与其浪费重量带降落伞,还不如花精力提高多轴的可靠性/冗余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六轴八轴的螺旋桨冗余。就 ...

我也觉得降落伞有些多余,就像早年的民航机,每人一个降落伞,但事故还是不少,现在没有降落伞了,安全性大大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其浪费重量带降落伞,还不如花精力提高多轴的可靠性/冗余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六轴八轴的螺旋桨冗余。就 ...

如果单纯的炸鸡损失,的确可以接受。但是,你要考虑到,航拍有些时候是在市区,如果掉下来,砸到人。这个损失就难以承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降落伞有些多余,就像早年的民航机,每人一个降落伞,但事故还是不少,现在没有降落伞了,安全性 ...

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
早些年的民航客机配备降落伞的原因是飞机可靠性不高,这个的确如此。
但是现在不配备降落伞的原因,并非是因为飞机可靠性高了,就不需要了。
而是,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人,进行伞降,容易出现,伞打不开,人被伞绳缠住等其他问题。在飞机可靠性提高的前提下,在遇到意外事故时,通过各种手段,所减少的损失,远远小于降落伞事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单纯的炸鸡损失,的确可以接受。但是,你要考虑到,航拍有些时候是在市区,如果掉下来,砸到人。这个 ...

这点是我一直强调也是一直坚持的:千万千万不要在人群上方飞行,无论无论飞机多么可靠。即使我买的航模保险最高保额是250万美元,我还是老老实实在空旷地方飞,绝对不敢在人群上空飞。总之你的想法还是不错的,降落伞在崎岖地方回收的时候有用过。
PS,你知道普通降落伞的着地速度是多大么?在标准大气条件下的垂直下降速度不大于6米/秒。相当于从2米高的地方自由落体。一架航拍飞机5kg从两米高的地方落下来砸在人脑袋上也不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点是我一直强调也是一直坚持的:千万千万不要在人群上方飞行,无论无论飞机多么可靠。即使我买的航模保 ...

多谢指点,人用降落伞的降落速度的确很快,不过我们可以加大伞面,从而来降低下降速度。

网友:
加降落伞太重了六轴只能飞几分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点是我一直强调也是一直坚持的:千万千万不要在人群上方飞行,无论无论飞机多么可靠。即使我买的航模保 ...

楼主买的哪家的保险啊?我给我的飞机也买一套!

网友:
顶楼上~哈哈,求保险公司保个~~

还有。。。要从飞控中读出加速度那些,很麻烦,单独做个模块还好。但太重了。

还有,我在准备做个手动控制的降落伞,但没得地方买啊~~~

还是手动好用。而且也节约重量。

高空坠机已经是小概率事件了,如果刚好还是飞控电出问题导致接收机没电,导致降落伞打不开

我觉得,可以去买个彩票,也能补回损失了。。。

还有,楼主希望飞控做那么多事,就已经很不安全了。

万一飞控传感器出现问题 ,动力电没断,降落伞打开,本来正常的飞机就杯具了。

所以我觉得要是自己做还是手动好,别太相信机器。

网友:
另,求降落伞哪有买,how much?

网友:
高深技术贴!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买的哪家的保险啊?我给我的飞机也买一套!

美帝的ama会员,年费$58刀。包含12期/年模型杂志,$250万的事故伤害险,$2.5万的医疗赔偿,$1000的盗窃/火灾赔偿等等。19岁以下的会员免费。
这不算打广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美帝的ama会员,年费$58刀。包含12期/年模型杂志,$250万的事故伤害险,$2.5万的医疗赔偿,$1000的盗窃/火 ...

还是美帝好啊!在国内这种高风险低回报的保险是没有公司会做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美帝的ama会员,年费$58刀。包含12期/年模型杂志,$250万的事故伤害险,$2.5万的医疗赔偿,$1000的盗窃/火 ...

如何参与呢?这个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F:
告诉大家好消息,我的降落伞成功做出来了!

网友:
想看降落视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告诉大家好消息,我的降落伞成功做出来了!

有图 有视频?好的话 可以推广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图 有视频?好的话 可以推广下哦!

挺简单的,用铁杯子,用舵机按住盖,里面有弹簧,移开舵机就弹出来,挺成功的,不过不能将降落伞做太大,下降速度应该还有些快,不过能挽回很多损失。

网友:
哎 年前炸几次机 炸得对多旋翼飞机都没信心了 有两次最吓人 因为电调问题 飞机加速向一个方向撞过去 拉都拉不住 直接撞大楼上粉身碎骨的下来 电池都爆了

网友:
楼主太牛了,,,何不弄个降落速度的限制?????超过这个限制,,自动弹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