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改军舰炮塔旋转的啊

楼主(2014-01-14):
用360舵机改是不是转速太快了点啊,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学习一下啊

网友:
弄个大齿轮,再来个收索舵机,算好齿轮比,转的速度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
网上有很多现成的减速电机。

网友A:
利用舵机的电子元件  加市场上减速电机   转速20--40转的  将中置电位器改成2K并串接一只3K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做现代军舰的话就不用了麻烦了,直接用舵机就行,因为现在的主舰炮转动180度用不了1秒。

网友B(2014-06-10):
控上面设置舵机慢放就可以了

网友:
用9克舵机就可以实现。注意军舰火pao是有一定射界的,也就是说左右有一定的角度,不是360度旋转的。【一般的主炮都是这样】

网友:
有 我就在尝试系列方式 目前做二主炮 一指挥仪 同步旋转 有兴趣加510190657
其实做炮塔旋转一个好办 方法也多 但是如果和指挥仪同步旋转 甚至多炮塔那就不简单了
同理防空导 弹发射架 和其火控仪

网友:
舵机信号放慢器、放缓器、慢动作  帆船收索器、起落架收放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712947702
也可以用这东西

网友:
玩具塔吊弄个就行了
只要地盘正反转,还有劲

网友C(2016-07-07):
引用 网友A:
利用舵机的电子元件  加市场上减速电机   转速20--40转的  将中置电位器改成2K并串接一只3K电阻就可以了

你好,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啊,为什么不能直接用舵机的电位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舵机的电子元件  加市场上减速电机   转速20--40转的  将中置电位器改成2K并串接一只3K电阻就可以了

以前改过,现代舰炮转速度很快,,可直接用舵机改置,有条件的,将5K电位器換成2K并在电位器焊片两端串接电阻使中止炮桿停留在中心位置结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啊,为什么不能直接用舵机的电位器啊

利用2K阻值的电位器就是拉大舵机的旋转角度,使炮桿角度从前的90度宽展成200多度放下遥控手柄,炮桿自动回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利用2K阻值的电位器就是拉大舵机的旋转角度,使炮桿角度从前的90度宽展成200多度放下遥控手柄,炮桿自动 ...

我昨天试过不用舵机的电机和齿轮,直接利用电路板外接其它电机,这样炮塔能停在任意位置,是不是更像真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试过不用舵机的电机和齿轮,直接利用电路板外接其它电机,这样炮塔能停在任意位置,是不是更像真点 ...

此法也可以,舵机驱动电路控制在中置位置,,或者利用遥控手柄微调,调整到中置位置,实现炮塔能停在任意位置。但是有个缺点,使用时眼要盯着,过头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法也可以,舵机驱动电路控制在中置位置,,或者利用遥控手柄微调,调整到中置位置,实现炮塔能停在任意 ...

炮塔搞了个限位,控制在300度范围内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法也可以,舵机驱动电路控制在中置位置,,或者利用遥控手柄微调,调整到中置位置,实现炮塔能停在任意 ...

学习。

网友:
哪有那么复杂,1个180度舵机就搞定了,996、995多可以,15块钱,军舰炮塔多大,1:100的比例,炮塔还没拳头大,基本木质或者3D打印,基本可以不考虑重量,一个996舵机,拉力15斤,随便控制,用一个六通道遥控器,旋钮控制,要快要慢,要停在哪个方位,自己控制。

网友D:
300度,限位,那就买360度舵机,一样的好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00度,限位,那就买360度舵机,一样的好搞

主要利用的都是报废的旧舵机,也算是废物利用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利用的都是报废的旧舵机,也算是废物利用了,呵呵😊

言之有理,赞同,哈哈。

网友C:
你这个正反转还要个控制系统的,正好可以把舵机控制板的线连这个电机就可以了,都不用另接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正反转还要个控制系统的,正好可以把舵机控制板的线连这个电机就可以了,都不用另接电源

嗯,就是直接把舵机线路接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就是直接把舵机线路接上去

记得电位器一定要调中哦,不然电机会一直转的,如果电机有稍许抖动的话可以用微调来调整的

网友F(2016-11-18):
很简单嘛   楼主搞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简单嘛   楼主搞好了没

这是老帖子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