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C以及大型机自己加工舵机延长线的请注意了!

楼主(2014-01-14):
发个JR原装舵机头拆出来的端子与国内某著名名牌的端子对比图,不多说,差别一目了然!
问题:1、插接长度不一样 导致不能完全插入接收机,2插口孔径差别太大,而且形状都不一样!
如此端子如何来保证插接可靠!特别的大型机,汽油机!
注:带线端子是JR原装插头上拆卸下的 联排端子是国内产的

网友A:
光放几张图对于刚入行的人来说,基本等于看热闹.
可能连哪个是小鬼子的JR端子都搞不清楚,看做工,我估计空接头是国内的,有土豪金端子的接头是岛国的,不知道我蒙对了没?
老鸟别光看不讲\,都进来宣讲一下呗

网友:
我一般不用延长线,直接剪断中间接线,只要将接头焊接好一样用的。

网友B:
顶一下!看样子还是直接焊接最好啊,要不把所有接头集成在航空插头上,航空插头有锁扣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放几张图对于刚入行的人来说,基本等于看热闹.
可能连哪个是小鬼子的JR端子都搞不清楚,看做工,我估计空接 ...

哈哈 说的是啊 要有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看样子还是直接焊接最好啊,要不把所有接头集成在航空插头上,航空插头有锁扣保险!

航空插头?
百度学习下...

网友C:
买不到那种原装设计的端子。
在我看来最好的方式是拆开舵机从舵机里面焊长线出来,然后再焊上原来的插头及线。
顺便检查,加固,理顺舵机内部连线,清理齿轮箱内多余的油脂,那些油脂根本不参与润滑,而且要是进电位器里就会引起电位器接触不良抖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不到那种原装设计的端子。
在我看来最好的方式是拆开舵机从舵机里面焊长线出来,然后再焊上原来的插头及 ...

高手 我一般不去焊接舵机线 关键对自己的焊接技术不放心

网友:
这个头是压接的

楼主:
是啊 可惜找不到JR原厂的端子 据说futama也不卖原厂的端子

网友:
我看差不多,形状不同是因为J牌的接触点在头部,国产那个接触点在中间,尾端接线方法是一样的,焊好后再压紧。J牌的材料好些,在大电流工作下接触点的电阻更小,能通过的电流更大。

网友D:
不懂行,真看不明白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行,真看不明白啥意思

哈哈 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