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450机架,NAZA LITE 不能起飞?

楼主(2014-01-14):
F450机架,原来用的是KK飞控,XXD2212电机和网上配套的电调,可以飞但是飘的很。
现在改了NAZA LITE后M2电机转动但没力,电调的油门行程已调过,电机M2扣M4 对调过,是否是电调的问题?
还有为什么改LITE后升力下降了呢?

网友A:
电机M2扣M4 对调后可以, 那就看看飞控,重新设置试试

网友A:
没力是转的很慢,还是缺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力是转的很慢,还是缺向了

转的也不是很慢,就是M2的臂不起,其它三臂能离地,好像升力小。
不缺相,转速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M2扣M4 对调后可以, 那就看看飞控,重新设置试试

我说的对调,是验证电机的,M2调到M4的位置电机是好的,同时M4的电调到M2的位置,还是M2的臂不能离地,

网友:
电机电调好的 就找看飞控了

网友:
我觉得是naza的问题,楼主先试试调参软件里的电机测试,然后适当试试调整感度,实在不行就在试试刷下naza,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校准一下IMU吧

网友:
油门开大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