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配置升级,理想与现实有差距

楼主(2014-01-14):
本人新手入魔第一条cat,配置从豹子3674 2200,120a ,438桨,6s开始升级到现在tp4050L 2010kv ,富力6s 35c,吓哥硬轴、老虎443正反桨,好盈180a电调及futaba 4pls.感觉速度提升不大,请业内高手帮忙多指点一下,这条腾翔cat速度是否还有提升空间。比如姿态、电调保护、进角是否要调整,kv、桨是否小啦等等。试跑下来电机、电调、电池正常不烫。原期望能达到130,但现实好像100吧(gps测只有96)不知准不准。有专家曾指点电池不暴力,可能现在天冷(5度),电池发挥不出来。烦请各位多给意见,谢谢。

网友:
我看了你的视频,感觉船没有腾起来!还有就是纳闷的是你玩CAT干嘛用硬轴?
你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调整:
1.更换轴系用软轴跑CAT方便调整入水角度,你这船没腾起来很大程度是入水角不对导致船没腾起来。
2.将你的好盈180A电调的进角调到最大,提高爆发力。
3.换浆跟换TS出品的正反3叶浆,跑高速稳定性好。
4.现在冬天天气冷,室外温度低于12度严重影响电池放电能力。
改进以上几点,你的CAT速度应该有很大的起色

楼主:
谢谢MIYO建议,关于用硬轴问题,原来是用软轴,但故障率很高。看网评双发硬、软皆可才换根试试,感觉不错。升级后船重量也加大,现在是全重5公斤。没起来是否与船重有关?电调进角我把它调最大,因为443桨是目前能买到的最大桨,你说的换3叶因该是多大直径比较适合(好像3叶水花不如2叶)。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MIYO建议,关于用硬轴问题,原来是用软轴,但故障率很高。看网评双发硬、软皆可才换根试试,感觉不错。 ...

你说软轴故障率高,那只能说你用的软轴质量不好!CAT是属于涵道船,速度起来后气流可以把船托起,从而达到降低水阻的目的!当达到一定的速度后CAT船体就会飞起!这时候还要压头呢!所以重量不是问题!关于浆的问题,不是浆一味地大就好!任何动力搭配都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浆值大小的范围,这个只能靠自己慢慢试了!很多新手对于浆的理解有些误区,认为只要动力大上大浆速度就一定可以起来!但是忽略了浆型和螺距的因素,你说443的浆,虽然直径大但是螺距,偏低了!跑CAT这种高速艇还是配合大螺距的浆跑的出速度,因此我推荐你选用TS的3叶浆,还有种O记浆跑CAT也不错,但是O记浆都是铜铸浆,要自己花时间平衡,这对于新手来说难度有点大。
关于你船没腾起来的原因,我还是坚持认为是入水角的问题,入水角相差个±0.5°~1°跑起来的感觉还是很大的!

楼主:
你的指导收益非浅,硬轴已固定死了,能否将电池后移调整重中向后偏移(现在电池在电机后面),让船头向上翘点,升力是否会大点,谢谢您指点

网友:
nanjing发表于2014-01-14 13:29:00
你的指导收益非浅,硬轴已固定死了,能否将电池后移调整重中向后偏移(现在电池在电机后面),让船头向上翘点,升力是否会大点,谢谢您指点
试试直径小的桨。

网友:
937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楼主电机kv低了些,电池是要压头的

楼主:
我还有440、442正反浆我再去试。2010KV用6S转速已到5万转,水中转速估计降1/3。换小浆水中转速会提高,推力会下降。不知与船体升力的关系。过去曾换过小浆,速度慢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指导收益非浅,硬轴已固定死了,能否将电池后移调整重中向后偏移(现在电池在电机后面),让船头向上翘 ...

你这个办法不可行,如果真的只是调整重心就可以把入水角问题解决的话,那谁还用软轴啊?都装硬轴,入水角度不对了调整一下重心就解决了,硬轴的效率还比软轴高呢!

网友:
先换937试试,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货

网友:
寄给我玩几天速度应该就可以起来了

网友A:
用直轴没问题,这条CAT的德国原创者就是安装直轴系跑的,没记错的话他是跑到110KM左右,软轴,直轴各有优缺点,很难说谁就最好,谁就能代替谁,看玩家自己选择吧~~~
国内这种CAT的软轴跑的最高纪录好像是140KM了,用我直轴系跑最高记录好像是120KM左右,福建的玩家跑的~~~

看视频,极速不算慢,但加速比较慢,加速距离比较远,CAT头也有抬,但后续动力不足,这个可能跟电池的爆发力不够有关,可能天气太冷,可以预先给电池暖暖到一定温度再跑,另外跑完后电池,电机,电调都不热,证明负载低,排除了浆可能是过大的问

题,用3叶浆可能会快点,矛盾的是看视频现在的加速性已经比较慢了,如果换了3叶浆或螺距再大点的浆会不会带不动或者更慢?另外还有最重要的轴系安装问题,轴系有装合理吗?是不是最佳的效率位置?如果装得不好,就算用什么浆都没用,还有轴系的传动

效率?

所以还是先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一步步来,具体分析比较合理~~~~

要船跑得快不是说浆越大好,也不是说螺距大就好,更加不是用3叶浆就快,应该是与电机的功率,扭力输出搭配最合理的才是最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直轴没问题,这条CAT的德国原创者就是安装直轴系跑的,没记错的话他是跑到110KM左右,软轴,直轴各有 ...

老虎说的很对,楼主船的照片都没有上,下面人光看视屏就能分析出这么多原因都是高手啊!
建议楼主先上安装图片

楼主:
虎兄说的对,轴心离船底高了,桨打水少了推力减小,所以速度不快。因为电机是40系的,现在电机已贴船底,调低轴心,出轴的负角度变大,船会压头,气流升力会变小。真是两难。各位高手还有其他办法能补救?望再指点。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虎兄说的对,轴心离船底高了,桨打水少了推力减小,所以速度不快。因为电机是40系的,现在电机已贴船底,调 ...

说来说去还是入水角问题,对了老虎装硬轴的CAT很有经验,你可以问他一下安装数据,出轴长度入水角度,船底到轴的距离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虎说的很对,楼主船的照片都没有上,下面人光看视屏就能分析出这么多原因都是高手啊!
建议楼主先上安 ...

这就算是高手了啊?那高手也太好当了,之所以可以分析出这么多原因,主要是看的多了,之前很多人也碰到过LZ这样的问题!17楼LZ的回复也证实了入水角的确有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原图片太大,才搞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原图片太大,才搞妥

你这出轴也太长了点吧!

楼主:
不要笑啊,内部给改装多次啦。

网友:
你这进水口做的也有问题啊!这样不增加阻力么?

楼主:
老虎与miyo先生在只看视屏前提下判断正确,主要因为是我才会压缩原图片。谢谢所有专家给出的意见。如果不动轴位置的情况下,是否有其他办法再调整,望各位再指点,谢谢。

楼主:
虾哥的硬轴在8cm的外管上改进又加了一个铝套,正好卡在船板上。自以为是认为多出一点影响不大,下次改进

楼主:
水嘴第一次装没经验,装了4个。实际装两个就够了,现在跑起来水能喷出约15cm远。miyo先生能否指点一下或给个图,再次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
前段跳,后段稳
水线由高变低

做到以上几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嘴第一次装没经验,装了4个。实际装两个就够了,现在跑起来水能喷出约15cm远。miyo先生能否指点一下或给 ...

这东西说不清楚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6912&extra=&highlight=%CE%FC%CB%AE&page=1这是相关的帖子一看便知

网友:
学到知识了

网友:
电机的位置靠后~
出轴长度大~
刮水嘴这样搞,还不如直接上吸水舵~
拆了重装吧,仅靠微调,感觉不会有太大效果~

楼主:
好,拆了重装,谢谢给具体指点让下决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拆了重装,谢谢给具体指点让下决心。

你的电池也太靠前了吧,不过我知道你也是没有办法,直轴嘛,压头姿态肯定稳定了很多,但是速度会减退很多

网友:
你的进水口开的很犀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拆了重装,谢谢给具体指点让下决心。

我是这样安装的,你可以参考参考

楼主:
你这条船是艺术品,无人能及。感谢你给出目标榜样,下一条一定认真做。电池确实不好放。等发年终奖再买几块3s串联使用,分开往后布置,再次感谢。现在正在改动,等试水上视频再请您多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条船是艺术品,无人能及。感谢你给出目标榜样,下一条一定认真做。电池确实不好放。等发年终奖再买几块 ...

说到艺术品你应该看看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1096&extra=page%3D2%26filter%3Ddigest%26digest%3D1

网友:
要大改否者提升空间不大:
1. 轴系:改成软轴,降低出轴,你这轴位高了,相当于用小桨再跑,出力不够怎能快起来
2.电机 和 kv: 3674的足以不需要太大的,2400左右 (透露下,B36的定子功率储备要比B40的高)
3.电池,要低温猛点的,这个是极速的保障,重要性堪比电机
4.重量控制好不要太大,这个cat的涵道空气托升力不算很大,在一定速度下应该不容易翻后翻
5.换桨:用标准的1.6螺距的比较好,但貌似很少

网友:
不错不错 原本也想改直轴CAT的 但今天把船壳给撞爆了  想不改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到艺术品你应该看看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1096&extra=page ...

不能跟狗大富比,我穷人一个,要工具没工具 要设备没设备 要技术没技术,只是建议一下楼主安装位置改变一下,给楼主参考而已,楼主有何问题加我qq探讨吧,跟帖会产生很多闲言碎语滴

楼主:
各位关心我的朋友,根据你们的判断、分析、指点,经过本人重装,(主要是放低出轴)速度有了提升。感觉(1)速度快了(2)水花小了(3)声音也有降低(4)电池、电调、电机温度稍上升(约40度、电池稍高点)(5)(船内一点水没有。再请各位根据跑船视屏这船速度是否还能提升,明天准备取消一对刮水嘴,再把出嘴挫矮点,减少水阻试试。再次谢谢给位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关心我的朋友,根据你们的判断、分析、指点,经过本人重装,(主要是放低出轴)速度有了提升。感觉(1 ...

看视频速度明显起来了,叫声也尖锐了!电机、电池有温度了,那就说明浆吃到力道了增加了电机负载。最好在来张照片看看你现在出轴是多少?还有你跑的时候船会一跳一跳的,可能和你船底开的入水口有关。

网友:
玄武湖的说~

网友:
嘿嘿 我抢镜头啦~
火贴留影~~

网友:
要消除跳尾,还是得换成软轴,不能单是调低入水角度,入水角度大了会产生螺距变异,也就是不同方位的螺距变化将加大,这个会降低稳定性造成跳尾

网友:
cat最好是要软轴,方便调整,还有,看了你的视频,感觉你cat有点没起划的感觉,点机转速都没上来 应该是轴推力线问题试试把轴向上调1°左右

网友:
杭州富阳只玩cat发表于2014-01-19 09:14:22
cat最好是要软轴,方便调整,还有,看了你的视频,感觉你cat有点没起划的感觉,点机转速都没上来 应该是轴推力线问题试试把轴向上调1°左右
错了,是下调

网友:
学习了 跑船好玩

网友(2015-03-19):
真的很快啊!

网友:
在换大一点的浆  电池给温暖 会好点   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