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失控”保护的话题

楼主(2014-01-14):
关于“失控”保护的话题
一些模友可能遇到有这样的问题,飞机在天上失去控制信号,就掉下来了。初步分析,原因有:
1、飞行超出了控的发射距离,
2、飞机的接收机受到干扰
3、其它
针对以上问师我想问一下,各位模友,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
与控的品牌有关吗?与控编码方式有关吗?与接收机性能,天线有关吗?……
如果有,那要怎么实施“失控保护”呢?

首先,要明白:遥控器里关于失控保护的内容,应该只有属性设置类型的,即使有也只能是使能命令。那真正实施失控保护失控返航功能的还只能做在接收或飞控上。

网友:
先选择,A 失控后继续保持姿态尝试安全降落但是越飞越远。
            B 还是就地下落炸鸡,不会有丢机风险。

然后你就知道该怎么设置你要的失控保护了

网友:
我刚买的A控,试了试失控保护,近点低点飞时,打到失控保护,飞机很听话回来了,但是第二次飞高飞远,就飞着飞着转弯了,我直接切手动飞回来了。是不是风大呢?GPS星始终10颗。

网友A:
失控就是接收机收不到信号,设置成输出小油门然后缓慢下降可能更好吧。

网友:
我是设置油门关闭,就地炸机比飞机飞没了好

网友:
现在有遥控器设有失控保护功能的 你可以搜搜看看

网友B:
别飞出控制范围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飞出控制范围最好.

最好的办法!

网友C(2014-03-05):
遥控器里的失控保护与飞控里的不一样的,很多飞控有失控返航的功能,但遥控器是没有失控返航的,只能让飞机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里的失控保护与飞控里的不一样的,很多飞控有失控返航的功能,但遥控器是没有失控返航的,只能让飞机 ...

说得对,遥控器里关于失控保护的内容,应该只有属性设置类型的,即使有也只能是使能命令。那真正实施失控保护失控返航功能的还只能做在接收或飞控上。

网友:
学习,我的四轴就飞走了

网友:
直机能设置失控保护吗?能自动返航吗?不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