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微单移动拍摄设置问题???

楼主(2014-01-14):
我买了索尼微单5R用的是16-50 的镜头,几次航拍的效果都不理想,我想请问高手们这个5R怎么设置才有最佳效果

网友:
你说的不理想主要是什么方面的?

网友A:
我也正在愁这方面的问题 我的5t 总出现边缘 比较暗中间亮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愁这方面的问题 我的5t 总出现边缘 比较暗中间亮一点

镜头暗角正常
光圈收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镜头暗角正常
光圈收小点,

那平常飞 的时候就 快门优先就好了?

网友:
最好用手动模式

楼主:
我说的不理想体现在调焦的模糊感视频有

网友C:
快门要在1/100s-1/150s,不能太慢;光圈在7-10,(光线好时选小一些);ISO可选自动;焦距按照手动对焦调到无穷远再退回一点,或者选自动对焦的“多重”,不可选“点对焦”。5r也可试一试“加强自动”模式,挺好用。最好先在地面上按照此参数拍张试一试看。5r的成像质量很不错的。16-50变焦头比定焦头重,要取16端,50端相当于135相机的75mm.运动中拍摄容易虚。关心起飞总重量和留空时间有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门要在1/100s-1/150s,不能太慢;光圈在7-10,(光线好时选小一些);ISO可选自动;焦距按照手动对焦调到无 ...

老师你好。我想知道摄影怎么设置,你介绍的是照相,我想知道摄影录制的设置,感谢你刚才这么自信的介绍,谢谢??可否在指定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我想知道摄影怎么设置,你介绍的是照相,我想知道摄影录制的设置,感谢你刚才这么自信的介绍, ...

您是指的摄像?一般摄影是指拍照。微单在摄像方面没有优势可言。为摄像没有必要挂那么重的微单,而且太重更容易抖动。如果不喜欢运动记录仪的鱼眼变形,可考虑挂个100多克重的卡片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是指的摄像?一般摄影是指拍照。微单在摄像方面没有优势可言。为摄像没有必要挂那么重的微单,而且太重 ...

卡片机摄像效果怎么样呢??

我有个三星的卡片机,不知道用什么转换模块可以把转换成AV输入,这样方便图传接收,

网友C:
那得看相机有没有视频输出插口,有的话一般也是高清数字信号,需要转成模拟量。不过一般便宜的卡片机不提供高清数字信号输出,需要高级一些的便携数码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得看相机有没有视频输出插口,有的话一般也是高清数字信号,需要转成模拟量。不过一般便宜的卡片机不提供 ...

感谢你,老师我加你好友了,以后还要咨询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门要在1/100s-1/150s,不能太慢;光圈在7-10,(光线好时选小一些);ISO可选自动;焦距按照手动对焦调到无 ...

大师……跪拜了,小弟正要上5R呢~

网友:
请问航拍相机能设置其他模式吗?我只能用自动模式啊

楼主:
我的是迷你高清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