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mway5.8g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14-01-14):
最近买了一套aomway 5.8g 1w的图传,到手后发现其中有一根天线是断的,卖家果断给我换了一根,然后继续是断的,反正也不用那个原装的天线,所以就不再麻烦卖家了。

安装好以后,试机,怎么也没有图像,用RC805接收机能收到图像,反复检查,发现aomway很有意思,AV OUT的黄白红三根线,居然那根白色的接的是视频!不过终于算是有图像了。

飞机上天,发现1W的发射,飞了不到100米,图像闪动,然后就花屏了,整个屏全花了,而且不恢复,还好飞机不远,目视飞回。再重新给图传接收机上电,图像恢复了。但是,飞出去一会儿,不到30秒,又花了!

检查线路,检查电池电压,检查发射机,一切正常,然后拿出了备用的RC805,能正常接收图像。而aomway的接收机,必须重新上电,才能接收。

再然后,发现两台同样的显示器,用RC805接收的那台,图像清晰很多,而aomway的明显分辨率差很多。

我是买到假货了,还是这个牌子本来就不行?

网友:
是淘寶上的嗎?強烈要求樓主公開是那家店舖

好讓模友不用再次受難

网友:
不会吧,刚要买,谁来说明真想啊

网友A:
关注一下。

目测貌似是没注意SMA 和 RP-SMA的天线接口区别。。。其它牌子(除了FatShark 和 ImmersionRC)的天线不能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一下。

目测貌似是没注意SMA 和 RP-SMA的天线接口区别。。。其它牌子(除了FatShark 和 ImmersionRC ...

正好手里的SMA有一套,RP-SMA也有一套,所以天线应该是不会接错的。

网友B:
我也是aomway 1W的套装,用显示器一体的套装,大概20米内正常,50米就算无遮挡也不行了。用自带的DVR接收,因为没有单独的显示器,只能看DVR来判断,还是比较正常的,大概100多米,几十米高,画面遮挡的时候有闪动雪花,远了也没测试。AOMWAY的视频输出线确实有错误,白色的才是视频,我也搞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aomway 1W的套装,用显示器一体的套装,大概20米内正常,50米就算无遮挡也不行了。用自带的DVR接收, ...

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才发现aomway输出的视频,分辨率太低了,等我今天晚上回家去拍个对比的照片。

网友C:
aomway我也是,但是视频输出线我的是黄色的,100米传输都到不了,看来买到假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omway我也是,但是视频输出线我的是黄色的,100米传输都到不了,看来买到假货了?

至少说明aomway的品质管理有问题,我的两根断天线,视频输出有白有黄,都说明这家企业有些不负责任。

网友:
才买来用了三天,我也是看到收容所的帖子照改的精灵二

网友:
哇,靠 ,刚买了个, 还没到货

网友:
我的是500MW的,也不远。提醒接受机不要两个AV都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有一根天线是断的,卖家果断给我换了一根,然后继续是断的,”

这玩意怎么个“断”法? 可否上真 ...

等我拍一组照片给大家看,断天线/视频线没谱都不是大问题,真正的问题是AV输出的分辨率很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等我拍一组照片给大家看,断天线/视频线没谱都不是大问题,真正的问题是AV输出的分辨率很低。

我日, 我刚买了个,不会嫩差吧? 好贵的

我原来有个其它品牌的200mW的,图像很细腻,明天新图传到货,我也来对比下

网友:
有照片看了嗎?

网友E:
兄弟伙,我也是重庆的,冉家坝,精灵2套装,求联系方式,加好友,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伙,我也是重庆的,冉家坝,精灵2套装,求联系方式,加好友,来学习

呵呵,我办公室在龙湖MOCO,很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办公室在龙湖MOCO,很近啊

我办公室就在moco对面的悦城,晕。

楼主:
图片来了,发射机是aomway 1w 5.8g,两台相同的显示器,左侧使用rc805接收机,右侧使用aomway带DVR的接收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图片来了,发射机是aomway 1w 5.8g,两台相同的显示器,左侧使用rc805接收机,右侧使用aomway带DVR的接收机 ...

看圖後想了一想, 應該是那內置的DVR所致....
經過DVR所出來的視訊,一定打折扣, 而且還有延遲

aomway 接收是否有兩路輸出? 可能其中一路沒有經過DVR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圖後想了一想, 應該是那內置的DVR所致....
經過DVR所出來的視訊,一定打折扣, 而且還有延遲

两路都试过了,没有延迟,但效果一样,录出来的视频,倒是720x576的,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两路都试过了,没有延迟,但效果一样,录出来的视频,倒是720x576的,没有问题。

延迟是一定有的, 沒有察覺到那就沒問題
DVR 有720x576 很不錯了

畫質方面就沒辦法啦,我自己用248元的DVR,效果都很差

所以現在善用圖傳接收的兩路輸出, 一路經DVR 入顯示屏, 另一路直入顯示屏

顯示屏能選 v1 / v2, 很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延迟是一定有的, 沒有察覺到那就沒問題
DVR 有720x576 很不錯了

两路输出都是来自DVR板,是等同的。我做了改装,将AV1改成不经DVR,高频头直出。实际效果并无大的差别。

但是,如果经过DVR制式转换,图像质量会大幅下降。例如原始视频是NTSC,而接收是PAL,它会强制转换制式,行数场频都不同,转换后大打折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路输出都是来自DVR板,是等同的。我做了改装,将AV1改成不经DVR,高频头直出。实际效果并无大的差别。
...

AOMWAY支持NTSC还是PAL?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日, 我刚买了个,不会嫩差吧? 好贵的

我原来有个其它品牌的200mW的,图像很细腻,明天 ...

请对比下发个图,我也想看看其他图传的显示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来了,发射机是aomway 1w 5.8g,两台相同的显示器,左侧使用rc805接收机,右侧使用aomway带DVR的接收机 ...

你这个显示有点夸张了,我显示是这样的,个人感觉还是不够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AOMWAY支持NTSC还是PAL?

N 和 P 客户可以自己选的吧。他们的可以带卡升级的。

网友A:
受LZ启发,也做了个简单测试,信号源是¥200的普通摄像头,576i PAL。相机AV档 F5.6 ISO800 EV+1/3

图一是高频头之后DVR之前引出来的信号,图二是经过了DVR的。

很明显,图像经过DVR明显受到了损失:
*) 细节减少。
*) 画面下半部还被切去了一条。
*) 画面缩小,屏幕周围多出来一圈黑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来了,发射机是aomway 1w 5.8g,两台相同的显示器,左侧使用rc805接收机,右侧使用aomway带DVR的接收机 ...

学习了。
楼主能看看dvr出来文件的码率么,8m/s比较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LZ启发,也做了个简单测试,信号源是¥200的普通摄像头,576i PAL。相机AV档 F5.6 ISO800 EV+1/3

您再给做个时延测试吧,弄个毫秒表,拿摄像头对着,用单反高速快门拍摄下秒表与屏幕。

网友(2014-02-18):
LZ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天线了  新的买回来就是断的

网友(2014-04-28):
楼主说的对,我的AOMWAY也是分辨率低,

网友:
我去啊,差点就下单了

网友:
我的也是显示分辨低!不是很清楚!难到真是接收机问题!?!!

网友:
发射和接收都用AOMWAY试试呗

网友:
不买了,换其它品牌……

网友:
您好 新买的1w的aomway 接收是用的rc805 但是什么都看不到啊 发射器红灯慢闪 平均两秒闪一下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求助一下

网友(2014-06-12):
引用 楼主:
图片来了,发射机是aomway 1w 5.8g,两台相同的显示器,左侧使用rc805接收机,右侧使用aomway带DVR的接收机 ...

大神 能留个QQ吗  正想入图传 给点意见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一下。

目测貌似是没注意SMA 和 RP-SMA的天线接口区别。。。其它牌子(除了FatShark 和 ImmersionRC ...

大神 什么图传好一点啊

网友:
分别入了500MW和1000MW均有問題感覺失望
500MW :對頻困難
距離超短,不到100米已出現雪花
1000MW :對頻困難,出現多頻導接收到雪花劃面
風扇不到十分鐘便停下

网友:
什么情况正想下手买哦!!

网友:
插!!  我能说 我真的没有入手吗  我是不是很幸运啊

网友(2014-08-03):
楼主OSD用的什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少说明aomway的品质管理有问题,我的两根断天线,视频输出有白有黄,都说明这家企业有些不负责任。

...

5.8G 1W功率,还比不上2.4G的距离,淘宝上说有3Km,配合AAT和平板天线,可达15Km,看来这些都是忽悠的,根本没达到5.8G最基本应有的效果,挂羊头卖狗肉

网友:
你应该买到假货了吧?我的也是一瓦的,飞了七百多米,遥控失联了也没雪花啊。

网友:
我今天中午进行了测试,600--700米没问题,显示也很正常。只我的发过来接收机外壳有划痕,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一样的。
我用的默认的频率二的C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