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2S横轴怎么拆

楼主(2014-01-14):
大桨夹炸坏了,横轴螺丝拧下来一个,但是拧下螺丝也不能把桨夹拔出来,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弯了导致浆夹难拔,我之前拆过,只要螺丝卸下来就能轻易得拿下浆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弯了导致浆夹难拔,我之前拆过,只要螺丝卸下来就能轻易得拿下浆夹

谢谢!我拆下来了~

网友B:
对头各一把螺丝刀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头各一把螺丝刀拧

这样只能拧下一颗螺丝 另一颗就纠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只能拧下一颗螺丝 另一颗就纠结了..

携下一条螺丝后向一放推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