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油车很蛋痛啊!!

楼主(2014-01-14):
无限的 94188 ,主要是启动,

1. 手拉器容易坏,拉几次就坏,要么是绳子掉出来,要么是弹簧卡头掉出来松了,拆多了那个卡住绳轱辘的卡子又断了...只能从新买新的,很浪费

2. 电启动棒用了两次,扫齿了,可能跟我用了11.1V的锂电有关系?

3. 启动台,还没用,据说橡胶轮很容易磨光

4. 电启动,虽然方便,但是油车上多了个540电机,是不是有点多余而且增加重量?

基本上是玩两箱油就修一次,请问怎么解决这个启动的问题?

另外正式情况下 各油针都是开多少圈?

网友:
油车就是折腾,前些日子也搞了个京商GT2,第一次接触油车,各种各样问题,遇到慢慢觖决吧,要的就是耐心

网友:
具体档次不懂,这类东西要想靠谱就直上顶级,则多数问题不会发生,只需要正常维护。。。那个投资就高了。

网友:
启动棒使用7.4v

网友:
玩油的就需要耐心了 各种修各种维护也是乐趣的一样 怕麻烦玩电的

网友:
还是电的省事

网友:
手拉容易断,要么就是质量差要么就是楼主手法不对,我帮朋友调的fw06,手拉重来没坏过,想省事就用启动台

网友:
楼主我是玩油车进的航模。你的无限94188车不是给你爽玩的。是给你练修车技术的。手拉容易坏是你油针没调好。油针调好就不容易坏了。调油针只有听声调。没大概几圈的。只发动机、甲醇油、排气都有关系

楼主:
那应该怎么听?

网友:
94188发动机要非常注意,稍为不慎出故障。

网友:
只玩电因为那噪音是不可逾越的。。。。

网友:
我的油车基本都不着火,真累

网友:
我的油车基本都不着火,真累.电启动也换了,发动机也换了,够买两个车了,还是直接上高级的好.

网友:
自己做一个钢的

网友:
只要玩的开心,神马事情都是浮云。

楼主:
春节总算给自己玩出点门道来了,发动机也启动顺畅了,加速也OK了,但是正爽飙的时候,谐振管又掉了,引擎声音都响了一倍,我还不知道,还以为是功率调上去了,结果掉了两颗螺丝,谐振管挂着跑到我面前才发现。。。囧...

楼主(2014-02-18):
正高兴,又拉断绳子了

网友:
你该买台油越折腾的,头一台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