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过U1飞控的请进来

楼主(2014-01-14):
请问大伙,U1飞控上的模式切换是用遥控器上的那个通道,我的是天6一代的遥控器,能实现吗?

网友A:
有3断开关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3断开关就可以的

天6一代第五通道好像是二段开关来的,可以改的吗

网友:
二段就只有两种模式而已,用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B:
那个第六通道,就是旋钮那个通道,可以改成三段开关,其实不改也可以用,我就是用的天六 飞控是U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第六通道,就是旋钮那个通道,可以改成三段开关,其实不改也可以用,我就是用的天六 飞控是U1

第六通道,不改。旋钮那个通道就可以切换成不同的模式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六通道,不改。旋钮那个通道就可以切换成不同的模式了吗

是的,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你可以试试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