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和RX-1002接线问题

楼主(2014-01-14):
这样接线对否,望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不错,直线是用尺画的,很直,很有用

网友:
飞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木有人知道?我也再弄这个~~~

网友A:
AUX1 和EBAR的pit连是正确的,不要把插头插反,黑线(地线)在EBAR上应该是在下方(在陀螺底部)。其余那三根我看是没错,错了也不要紧,只要pit接对了,你连上设定卡,都摇杆在设定卡上看各通道反应,哪个通道插错了换一下插头就行了。

网友:
EBAR的感度是在设定卡上设置的?不是用的GE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X1 和EBAR的pit连是正确的,不要把插头插反,黑线(地线)在EBAR上应该是在下方(在陀螺底部)。其余 ...

明白,很是感谢你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