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并充板烧了,求教。。

楼主(2014-01-14):
充电完成取电池时短了一下路,并充板烧了 。  线路烧了,保险完好

看了下结构在想能不能自己组个这个线路来充电, 和并充板比起除了少个保险丝其他都一样啊,请高手支招,谢谢。平时都是充5个2200的3S电池。

网友:
保险够坚挺  !!!!要他有何用?

网友:
买个并充板啊!不是很贵吧.

网友:
小心B6着火

楼主:
出门一串线比一个板子好带啊,如果能用的话。

网友:
可惜了  又要花钱买了

网友:
我的3s电池并充,其中一块擦到4s平衡头去了,电池平衡头烧毁,并充板一个3s平衡头掉了一颗针。自己焊上了

网友:
b6并冲这么多电池能冲满吗

网友A:
用线焊起来,照用。有做线的水平,马上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线焊起来,照用。有做线的水平,马上复活。

兄弟的意思是拿根铜线跟着被烧断的线焊,走根明线是吧。 工程量大啊,估计要把所有的线都要走一遍,怕有暗伤有隐患

网友A:
没有问题,就是并联,跟着铜箔走。原来铜箔截面积不够(保险不烧铜箔烧),焊好后脱胎换骨,比原厂还好。

网友B:
我的做法是把铜箔上的漆刮掉,用焊锡一条一条线路过下来的, 自己也做过一个3S的并充板,很小的一个很方便带,不建议用线,一是接口不好处理
,二是平衡头无法固定容易抽针短路,就用洞洞板和条型连接器(平衡头,学名叫条型连接器)就能简单的做一个

网友:
有这个并冲板,但是从来未用过,不知道怎用。再说,B6充电能力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就是并联,跟着铜箔走。原来铜箔截面积不够(保险不烧铜箔烧),焊好后脱胎换骨,比原厂还好。

不知道搞个我画的那种线可不可行啊  出门方便携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搞个我画的那种线可不可行啊  出门方便携带

可以,另外你的并充板中间两条+,-主线要用两条电线连接起来,平衡线烧坏不大稍微处理一下就行。

网友:
不如重新买个,也不贵

网友:
一直以为B6不可以并充。

网友:
顶起,扩充版也就装个样子,不可能都插满,楼主那样的更实用,我的也烧过,我那个接口有个装反的,第一次用就烧了,还顺带把电池平衡头搞没了,B6最大才5A,四块同时冲算是顶天了,越多越不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做法是把铜箔上的漆刮掉,用焊锡一条一条线路过下来的, 自己也做过一个3S的并充板,很小的一个很方便 ...

平衡头  是    XH2.54接插件

楼主:
感谢各位支招,今天搞了下修复成这样了。偷懒只把断的平衡线那过了到锡,刮漆太麻烦了。40W的烙铁焊T插那部分郁闷啊,都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