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发动机怎么磨合?

楼主(2014-01-14):
刚买的华盛26CC汽油机,磨合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前来请教。首先我用原厂设定的油针(应该是略微富油)怠速磨合,刚开始的时候基本没有什么烟也没有黑色油状液体喷出来,只是机器会有“噼、噼 噼、  ”的爆音,爆音很频繁无规律,大约磨了20分钟,爆音变得越来越少了,大约5秒钟能“噼  ”一声,机器明显比之前要稳定了些,不过这个时候开始有黑色的油状液体从排气管喷出来,首先请问一下这种现象是不是正常?是不是这个时候应该收一点油针呢?是不是磨合的过程要逐渐的收油针?我无桨怠速磨合的时候缸头温度一直106度左右,排气处120多度左右,这样的温度是否合适?磨合大约需要多长时间,或者要磨合几升油?是不是完全没有“噼、噼”的爆音才算是磨合好了?小弟用93#汽油,道达尔2T全合成机油,1:25的比例,华盛原厂排气,零负载怠速磨合阶段。

网友:
不要怠速磨合~~积碳会很多
一般4000转左右磨合2、3升油即可,然后调好油针就可以飞了,空中中高速飞完10升油后逐步减小机油比例

我使用的是摩特710,磨合完使用50:1,目前飞了一年多了,发动机一切正常

网友:
先低中速在高速要装浆磨合。要有条件最好是先冷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