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多轴的电源电调接线板

楼主(2014-01-14):
大家好!各位做多轴时,会用到这样的接线板吗?

网友:
会用到,但是不会这么焊接,现在都是用自己做的分线板,质量轻,结构牢靠

网友:
鸡肋  直接焊上省事而且不会有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以前用过,现在都扔一边去了

网友:
装上颇有找炸的意味

网友:
试过,不好用,果断放弃!
还见过卖260美金一个的,呵呵。

网友:
接线板着?后再也不敢用了

网友:
一直自己做没敢用接线板不安全

网友:
... 自己做的 明显牢靠一些

网友:
我从来都是 直接焊接 不用分线板

网友:
这个可能新人会去考虑,个人觉得严重存在安全隐患,,时间久了有,会有氧化层,接触不良,会导致电调重启,导致炸鸡的,多轴这东西,最好全都是焊接,,我都想把飞控连接的杜邦线都焊接起来了

网友:
对于焊接技术不好的人,这个还是挺方便的,适合新人

网友:
飞行炸鸡专用板(装机速度快,炸鸡速度也快-高湿度/高盐度)

网友A:
有刷的啊!无刷用不上

网友:
这个正常应该直接焊的。这个样子还有插头的毫无意义

网友:
其实这种板子还是可以的,不过香蕉头就算了,直接把线焊在上面吧。焊接好之后板子上铺一层热熔胶绝缘防潮。

网友:
我都是线焊线的   这样感觉不靠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刷的啊!无刷用不上

无刷电调输入也是两根线……

网友:
论坛内很多帖子都建议不用香蕉头,LZ还增加香蕉头的数量呢,合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调输入也是两根线……

那个香蕉头的好像是接电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刷的啊!无刷用不上

难道分电板都分有刷和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的啊!无刷用不上

回zgchen,都可以的,只是用于电源的连接,支持8组电调。

谢谢各位的建议,会把镀金接头去掉,采取直接焊接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香蕉头的好像是接电机的

接电调……

网友:
这个东东有两个优点:一,增加飞机重量,飞机飞的会稳一些;二,用了它,飞机更新换代的频率会快不少,总用新的。

网友:
这板有点重量50多g,有点不太好

网友:
分线板并不是一无是处,比如分线板上集成DC-DC 5V,12V电源,集成短路保护,集成电压电流传感输出等,我不信如果这样集成,有什么不好.........

网友:
分线板上再集成飞控、OSD、电调、电机、LED流水灯、图传、接收机,能有什么不好。。。。 只是谁能确定它是不是真叫分线板。LS就别偷换概念了。

网友:
直接焊接要靠谱多了

网友:
焊线、走线要顺畅、不受力,不能窝死角

网友:
jackcai2008兄, 你的虎I什麼價格? PM我吧我PM不了你.

网友C:
jackcai2008 兄 难道看上多轴机?这个比坦克销路广,出机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jackcai2008 兄 难道看上多轴机?这个比坦克销路广,出机架吧

阿ken
好久不见
这个是个朋友要做的产品,帮问玩家的看法和建议而已。
做多轴,对多轴软件了解不多,慎入
的确,多轴机的销量一定是多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ken
好久不见
这个是个朋友要做的产品,帮问玩家的看法和建议而已。

开发机架,管它的软件呢,以你生产坦克的工艺用心,开发多轴机架,真是小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