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拓大牛该如何精细调整3GX锁尾参数

楼主(2014-01-14):
我被500的金鱼尾折腾得快要崩溃了,因此想精细调整下3GX的尾舵参数,无奈小弟着实不懂,只好来贵区请教大牛了。

3GX的尾舵参数设定界面如上,请问亚拓工程师们:
1. 尾舵锁定感度是个啥?这个跟控里面的锁尾感度相关么?
2. 尾舵加速调整管的是啥?是让尾舵启动速度更快么?
3. 集合螺距尾舵预补偿是不是悬停猛拉猛降,飞机直上直下时候,尾舵提前右补左补的操作?
4. 反扭力补偿是什么意思?看说明貌似是让飞机左右自旋的感度一致,它对应的又是个什么参数?

谢谢啦~

网友A:
請問您的3GX軟件是第幾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您的3GX軟件是第幾版本的?

如图:4.0
500是EFL版本,尾舵机DS520
是否是4.0版本只针对DS525M设计,而520速度较慢会有所影响?

网友A:
LZ 可以先用不鎖尾模式把尾滑塊中立點調出來后,再設定為鎖尾模式,問題應該可以解決
如果仍有金魚尾,就要麻煩檢查尾滑塊各部件是否連接順暢,另外有可能是因為尾槳夾內的軸承壞了
也會造成金魚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可以先用不鎖尾模式把尾滑塊中立點調出來后,再設定為鎖尾模式,問題應該可以解決
如果仍有金魚尾,就 ...

好吧~
我其实很想知道那些参数都是管啥玩意儿的,呵呵~

网友A:
1. 尾舵鎖尾感度--> 這個是根據遙控器設定后運算出來的參考值
2. 尾舵加速調整--> 加快尾舵機修正速度
3. 集合螺距尾舵預補償--> 當螺距發生變化時,不等陀螺反應,預先補償尾舵(最明顯的測試方式為機子在地面,當推動油門撥桿時,尾舵會略有左移或右移)
4. 反扭力補償--> 除了要先選擇陀螺儀置放的為正面向上或正面向下,做為補償方向的選擇,另外主要也是根據油門的位置預先做尾舵補償

以上解釋不知LZ是否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尾舵鎖尾感度--> 這個是根據遙控器設定后運算出來的參考值
2. 尾舵加速調整--> 加快尾舵機修正速度
3. ...

多谢~
2和3倒能理解,2是尾舵启动快慢,3相当于是整体螺距加大后,尾舵的预补偿。

但是1和4还是理解不了,呵呵~
1的意思是控上的感度再乘上这个1的锁定感度才是陀螺仪最终的感度值么?
4难道是自旋优化,右旋时补油门,左旋时减油门,还是自旋时补偿了俯仰和副翼,让机子可定点自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尾舵鎖尾感度--> 這個是根據遙控器設定后運算出來的參考值
2. 尾舵加速調整--> 加快尾舵機修正速度
3. ...

学习下

网友A:
1. 最終的設定值會根據遙控器上的感度而變化,所以只要調整遙控器的陀螺儀感度即可
4. 反扭力補償主要是針對油門大小來進行預先補償,簡單舉例如做鐘擺,在正負螺距加大油門加大時,尾舵會預先加大兩者相加的數值,
    在零度高油門時,尾舵會預先減少螺距的預增加量但維持油門的增加量最后再交給陀螺儀檢測是否有無偏移再進行修舵
    當一啟動熄火降落時,尾舵會預先減少油門的預補償值,根據螺距的變化來增減尾舵預補償值,同樣最后交陀螺儀進行偏移修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最終的設定值會根據遙控器上的感度而變化,所以只要調整遙控器的陀螺儀感度即可
4. 反扭力補償主要是針 ...

哇哈哈~
终于听明白了,多谢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最終的設定值會根據遙控器上的感度而變化,所以只要調整遙控器的陀螺儀感度即可
4. 反扭力補償主要是針 ...

说的很详细  金鱼尾都是小事   回弹头痛  这样一解释的话 下次试试
顺带 问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   就是机身抖动
1、普通模式下抖动 在切3D后就不抖了 有时候又是普通模式下不抖  切3D后抖
2、同时还会出现3D85%油门 机身会往左边缓慢倾倒(很多人说是感度问题、调了很久还是会出现、)
3、换V8或者K8 控上面设置一模一样 问题会解决 确定是陀螺仪问题
以上这个问题 应该是副翼感度问题           我用T8FJ 副翼感度40% 尾巴感度38%  软件上显示副翼感度尾115(感度是跟着飞机随动的 调了很久高低都调过) 调了很久都没解决 2个3GX  2太机  为450 和480    之前一直对3GX很有信心 目前信心都在不断的没磨掉了 但我还是不甘心啊
求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
你不会把鼠标放在滑动条上啊??  鼠标放上面停留一小段时间, 软件会弹出提示窗口的!!

网友C:
放在滑动条的 + - 号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在滑动条的 + - 号上 !!

哈哈~伙计搞笑了~
哥连这个都不知道,还在论坛里混个辣子啊~
只是光看那个几个小破字,俺实在理解不了啥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的很详细  金鱼尾都是小事   回弹头痛  这样一解释的话 下次试试
顺带 问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   就是 ...

尾舵回彈大部份出現在尾中立點的調整出現問題,因為機械結構會有反扭力產生,所以尾旋翼在正常的情況下要有一些夾角,通常是5~8度
如何確認中立點,最好的方式是把飛機調好后,用非鎖尾模式飛停懸,再調整尾中立點,調好后回彈的現象應該會消除

至於其他問題,個人認為不難排除:
同一品牌同一款飛機同樣的電子設備,再怎麼仔細調整,也不可能飛行特性一模一樣,只能是相近,因為所有的部件都有公差
很多時候都有高頻震動,只是肉眼看不見,建議檢查各軸承及馬達與傳動系統之間是否有不應該有的虛位

每家的陀螺儀設計與制作不相同,所以使用的雙面膠也會有差別,尤其是在有高頻震動上的機子

网友D:
178的双灯kbar,让你彻底告别蛋疼,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178的双灯kbar,让你彻底告别蛋疼,哈哈

早已入手,已装450上,择日试机~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舵回彈大部份出現在尾中立點的調整出現問題,因為機械結構會有反扭力產生,所以尾旋翼在正常的情況下要 ...

建议厂家优化一下3GX,至少在调试上学学EBAR,再有整理一套故障排除手册方便模友参考吧。

网友:
正在调鱼尾,学习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我观察过我自己450L 机身震动主要是因为尾传动杆在一定转速下会引起的共振,建议再买一个尾杆传动轴固定轴承。然后将尾轴固定点分成三段均等排列。一来保护尾管,二来能合理减少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