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0mAh的电池用过的探讨一下使用寿命

楼主(2014-01-14):
10000mAh电池用过的探讨一下使用寿命,各个厂家没有参考指标,电池的寿命也因人而异。正常情况下使用寿命是多少架次呢?

网友A:
lipo的电池只要充电不高于4.2放电不低于3.8寿命是很长的.这里充电也是一个因素,一般放电c数乘以毫安数是电池的放电能力.设备耗电的电流高于这个,电池寿命就底了.充电也是一样,一般也会给你一个充电c数,但是厂家对于c数的定义,一般是虚标的,所以自己默着来,电池可以用很久.

网友B:
按标称C 数放电,寿命60-70次。
一半C 数放电。寿命100-150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标称C 数放电,寿命60-70次。
一半C 数放电。寿命100-150次!

这么脆吗?

网友:
难道没人知道,锂聚电池寿命和循环次数无关?主要和储存习惯有关。。。。。。。。

网友:
所以所大型多轴飞一个起落的话光电池的损耗就要十几块钱啊
伤不起

网友:
10ah的电池还是把预计寿命再降一降吧,带电存放 电池容量越大伤害越大,存放时间越长 伤害越大。你就想想10ah电池 放电的时间 就知道了 尤其是有些人还不管不顾 不伺候,电池死的很快,亲眼见证 一块10ah电池满电存放一星期 死掉的例子,
另外 通俗的说,电池的c数 取决于化学反应的 密度。10ah电池电芯那么大的尺寸 里面层叠结构 很容易变“虚” 也就是说 c数很快就没有保证了。c数没保证了,那就是废物。呵呵。

网友:
基本保存和维护的好  150个起落  也应该完蛋了  我用的电池  好像一般没有超过1年的  基本到一年左右就完蛋了!!!

网友:
学习了,原来电池这么不耐用啊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顶贴,相信以上帖子会给模友帮助很大。

网友:
锂铁电池相对耐用点,但在电动空模上不合适,比较重,电动汽车可以考虑。  至于锂聚合物电池不考虑成本和使用寿命玩玩3d直升机还是合适的,长期玩要是小土豪才行。

网友:
轻量级多轴的话其实电池不用过于担忧 天天玩 一年最多消耗两块电

网友:
锂铁电池相对耐用点!但是老是大强度大放电(飞行损耗)就算是保养的再好,100个循环后使用后为了飞机的安全也要报销了!(平时可以当做测试电池用)

网友:
准备6颗电池,平均每月飞4次,一次6个起落,一年288个起落,除以6每个电池48个循环,100循环的寿命可以用两年。

网友:
F450小型四轴, 起飞1.5KG, dupu的电池3s2200  25c,   原来5分钟闪红灯, 8分钟强制降落       飞了一百多个航次,  现在30秒闪红灯,   2分钟强制降落 。   仅供参考。

不知道是天冷了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楼主:
天冷肯定会影响的

网友(2015-02-14):
引用 网友A:
lipo的电池只要充电不高于4.2放电不低于3.8寿命是很长的.这里充电也是一个因素,一般放电c数乘以毫安数是电 ...

用你这个方法,实际次数要约等于你这个使用次数除以2,因为3.8V以上只用了一半的电量,真正的寿命是从4.2V到2.75V充放

网友:
不用太纠结这问题
大多数人电池是因为不当使用及不当存放而牺牲的
寿终正寝的电池是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