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飞行中突然断一下电!!!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4-01-14):
我飞的是450电直飞狼像真机,前段时间偶尔有在飞行中突然断一下电又正常了,因为断时飞机失速一下,也不影响飞行一直没在意,最近俩次特别严重,断一下电几秒后就又断一下,第一次断电我就立刻收油降低高度,俩次都是在1米左右高度第二次断电掉下来,所幸机子没摔坏,可搞的心里好紧张,都不敢再飞了,电机、电调、电池的接线都检查了 没有虚接的地方。电机:蝎子2221-8、电调:中特威60A、电池:格氏25C 2600毫安,求高手解答 ,十万分感谢!!!

网友A:
电池是新的么,有可能是电调低压保护

网友B:
飞场类似的问题,不过我的设备和你不一样,我是花牌6s铂金40a之前空中断电,后来检查电机香蕉头快短了,修复后又遇到油门推到中段突然失去动力,很快又恢复,今天重置了电调设置,改了个中进角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新的么,有可能是电调低压保护

电池是新的   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可这都是在一块电飞到中途是出现的,我每块电飞5分钟,剩3.8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场类似的问题,不过我的设备和你不一样,我是花牌6s铂金40a之前空中断电,后来检查电机香蕉头快短了,修 ...

恭喜你的问题解决了   可我的中威特60A除了回来后设置了油门行程  其他的都是默认 的    实在搞不明白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哪根线似断非断的,偶尔某一瞬速度快时断开,看来是我胡想了

网友:
我也空中断过电
是因为香蕉头弹力不够了.接触不好.更换后问题解决

网友:
要不重新焊接一下吧,要炸鸡就更麻烦了

网友:
插头接触不好?

网友C:
断电的瞬间舵机还能控制说明电池接触没问题,BEC部分也没问题,那就是动力部分了,看看电机的三根线有没有问题,进角设置有没有问题。另外电压保护应该是降功率,不应该断呀

网友D:
没遇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电的瞬间舵机还能控制说明电池接触没问题,BEC部分也没问题,那就是动力部分了,看看电机的三根线有没有 ...

进角是出厂默认 -自动,低压保护也是默认-降低转速 不是停止,我今天把电调和电机插头都换了  明天再试一下

网友:
我遇到过飞机空中突然断电,又很快接通的故障,最后检查是电机和电调的香蕉头虚焊造成的

网友:
可能是接收天线断了

网友:
我的450之前也出现这情况,最后发现是卫星连线接触不好,你可以试试看看。。。

网友: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