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不同形式旋翼头对舵机功率要求有差别么?

楼主(2014-01-14):
rt。
总感觉无副翼的对
舵机
要求高。请教大神!

网友A:
不知道,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B:
应该是,以前带副翼的是靠副翼的气动力操纵主翼,所以两个斜盘舵机应该是不太累,主要是总矩舵机负担重些。
现在改成3个斜盘舵机,都挺累的。。。
求标准答案

网友C:
标准答案就涉及复杂的数学计算了,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D:
无副翼对舵机的要求确实高些……

网友E:
无副翼的要求扭力大 抗振动
贝尔希拉的扭力要求低 也不需要防震 扭力由小翼气动提供 振动被小翼吸收

网友F:
听前辈说无副翼要求高,具体的有说服力理论到目前都没听过

网友G:
无副翼要求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