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乐迪6通道T6EAP 2.4G兼容接收机问题。厂家技术人员请进

楼主(2014-01-14):
如题,想询问一下这个遥控器能和市面上的微型接收机通用没?如果可以,请教一下接收机型号。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之前也有很多模友提到过
乐迪的产品不能与其他厂家的接收机兼容。
主要是因为无线通信完全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没做解密,所以不能与其他家兼容。兼容机大都是原厂工程师将程序流出或解密生产出来的。

楼主:
哦,谢谢回答.以后有没有出微型接收机的打算呢?可以用来飞小飞机~~~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想要用迷你接收,只能换dsm的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回答.以后有没有出微型接收机的打算呢?可以用来飞小飞机~~~再次表示感谢

不客气     之后会出一批微型接收机
非常感谢您对乐迪的关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     之后会出一批微型接收机
非常感谢您对乐迪的关注!

乐迪6通距离咋样,我朋友失控丢了一架飞翼,一架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