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首飞成功,另请教高手。

楼主(2014-01-14):
800轴距6轴首飞成功,3608电机1447桨,4S 10000电池,空机重3082克,首飞悬停25分钟。
NAZA M默认参数,GPS时,飞机偶尔有点震荡,需要加大横滚感度吗?左右侧飞时有点惯性,松杆停的有点慢。

网友A:
一般来说800感度要比默认的稍大些
可以参考NAZA说明书上的推荐感度
我的650四轴都到了180
具体多少还是要自己调
我是分配一个通道给感度,实时边调边看飞机状态和操作手感
已经安全爽飞19个半小时累计50多起落啦
希望能给楼主一些参考~

网友:
这几天的问题都很雷同呢,都是问感度的问题?

网友:
建议LZ把感度调增在170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800感度要比默认的稍大些
可以参考NAZA说明书上的推荐感度
我的650四轴都到了180

今天首飞 感觉感度低了些,我原来450感度在140,明天调到X1通道远程调差试试,GPS下震荡应该是感度高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首飞 感觉感度低了些,我原来450感度在140,明天调到X1通道远程调差试试,GPS下震荡应该是感度高了 ...

大疆官网搜索感度也可以找到文章教你怎么调感度,也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