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大不着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1-14):
26CC汽油机、刚刚开始发现的时候是像供油不足、熄火、就把化油器拆下来洗洗、装上去以后就打不着火了、我也是新手、估摸着自己对摩托车的化油器的了解、就洗了一便、
      在打不着火的情况下,以为是点火器坏了、于是就买了个点火器、还是打不着、请老手帮帮忙、小弟谢谢了

网友A:
用论坛里所谓资深模友的话说:因为不是日本产的;

呵呵,说个笑话,鄙视下部分哈日的模友;

打不着火?多种原因,要细细排查,不要没毛胡子一把抓:

1、DCI能不能输出高压?检测下有没有高压跳火‘
2、CDI是不是是不是在准确的时间点火?检测点火时间,看看飞轮上的点火时间霍尔元件位置是不是正确;
3、火花塞是不是被高压击穿?尝试换火花塞测试;
4、启动时,化油器的节气门位置是否正确?油针是否已经调乱?一般冬日冷车启动:风门关闭或仅流一小口,混合气节气门1/4开度以下;
5、混合气是不是太稀?卸下火花塞,***拉动机器,火花塞口是不是排出的气体几乎不见油星?甚至汽油味道明显不浓?
6、混合气是不是太浓?卸下火花塞,火花塞是不是被N多汽油浸润?***拉动机器,火花塞口是不是喷出太多汽油星星?
7、是不是发动机压缩严重不行?磨损?旧机器?尝试火花塞口滴入1-2CC机油,***拉动机器,让机油附着到缸筒和活塞之间,上好火花塞,是不是压缩明显好转?

网友:
你犯了跟我一样的错误,我很早前一个汽油飞机,也是这样,地面摸车好好的,还没上天,就拆了化油器洗了洗,就再也没发动过,后来先后换了好几个化油器,都打不着,

网友:
见过一次老人们帮我调甲醇发动机,是把火头卸下,直接接点火器通电,看亮不亮,汽油机我不懂,或许要看CDI之类的吧?点火方式不同,点火原理应该是相同的。玩油机身边还是要有人带才好呢。

网友:
应该是油针没有调好!

网友:
汽油机省心啊。好调

网友B:
首先检查化油器膜片泵能不能正常泵油。记住不能给CDI加电。来回转动曲轴。给膜片泵变动的气压动力。油会从油箱往化油器流。直到化油器口有油滴。就可以了。然后检查CDI 能不能跳火。加上电池。拔下高压冒。使曲轴上的触发磁铁来回略过霍尔。CDI内可跳火。检查油针。一般初始值 L 退回1.5 H退回1.75 左右。可以着车。扣上高压冒。就可以启动了。启动后热车转速稳定后再细调油针

网友B:
你拆了打不着。有可能是膜片泵的泵膜装反了,也有可能是负压孔装错了

网友B:
你这个是飞艇还是伞翼动力啊

网友:
什么东东

网友C:
引擎又发动不了吗?你怎么没在群里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飞艇还是伞翼动力啊

气垫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擎又发动不了吗?你怎么没在群里求助

群里说、没人懂、飞翔去了广东、没好意思打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论坛里所谓资深模友的话说:因为不是日本产的;

呵呵,说个笑话,鄙视下部分哈日的模友;

点火正时、是不是就是活塞顶到最顶上、感应器对准飞轮的磁铁、和摩托车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拆了打不着。有可能是膜片泵的泵膜装反了,也有可能是负压孔装错了

膜片正确、可以正常供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检查化油器膜片泵能不能正常泵油。记住不能给CDI加电。来回转动曲轴。给膜片泵变动的气压动力。油会从 ...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