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A2飞控 红灯一直闪啊闪啊。。。。.......

楼主(2014-01-14):
    一个多月前买的全新A2,今天拿出来装机,机械部分安装完成之后,连接电脑,升级完2.1的固件,顺便调参。带出去试飞,可是接电之后红灯就一直闪,遥控切换模式无反应,可以进入磁罗盘校准。校准转完两圈之后,也是一直红灯闪烁,尝试多次都如此。
    拔掉gps,重新测试,依然红灯闪个不停.......
    这是什么个情况? 接是没有问题的,can1 和can2的口并没有弄混,调参也是没问题的,就是红灯一直闪啊闪。。。。。。。这可是全新的a2呀~
    明天准备返厂看看......

网友:
接收机没对频

网友A:
如果是之前版本的固件,升级后需要软件右上方按一下解锁的图标,但是貌似2.1没这个了,我前几天升级的2.1没遇到再需要解锁了

可以试试重新升级,再恢复默认

网友:
做高级较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之前版本的固件,升级后需要软件右上方按一下解锁的图标,但是貌似2.1没这个了,我前几天升级的2.1没 ...

并没有解锁图标。  而且已经试过升级几遍了。

楼主:
是重置btu模块信息吗?

楼主:
噢。btu是蓝牙模块。   请问如何做高级校准呢?

网友:
连接调参看看具体是出现什么错误,A2的调参是有错误提示的,如果是红灯快闪一般是电压报警导致的

网友B:
你好,红灯快闪后,连上调参是否有报警?   方便的话能否将调参的查看界面截图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红灯快闪后,连上调参是否有报警?   方便的话能否将调参的查看界面截图发上来。

关键的是,调参是没有报警的,一切正常。只是第一次接入的时候出现了报警,全部升级完固件之后就没有报警了。

楼主:
所以fhtd的技术员也觉得不可思议,让寄回去给他看看。。。。。 关键现在急用呀~

网友C:
遥控器辅助通道调整下,通道有冲突好像就会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的是,调参是没有报警的,一切正常。只是第一次接入的时候出现了报警,全部升级完固件之后就没有报警 ...

麻烦你先将调参界面发个图上来我们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你先将调参界面发个图上来我们看一下吧

因为我刚才已经拆下来寄回去给fhtd了,所以没法提供界面截图了。 我原来都有用naza和wkm的,调参肯定没问题,也确实没有报错。自己检查好久都没能查出问题,一开始我也以为我安装问题,可是真的查不出所以然。所以才发帖询问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奇怪的状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我刚才已经拆下来寄回去给fhtd了,所以没法提供界面截图了。 我原来都有用naza和wkm的,调参肯定没问 ...

每次的固件升级,A2都会自动上锁,所以你要留言调参界面有没有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的固件升级,A2都会自动上锁,所以你要留言调参界面有没有锁定

因为2.1的升级之后我没看到有解锁按钮。可惜已经寄回去了,希望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A2都会自动上锁是个什么情况?我升级后没有发现。只是升级后IMU上的灯多了一次闪红灯,是什么原因?

楼主:
fhtd收到测不出问题,已经返回dji了,希望dji能尽快解决。 毕竟还是全新没使用过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