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九控 教练模式】怎么调出和实际使用的?

楼主(2014-01-14):
     如题,有谁知道(天九控)用教练线如何连接和调出教练模式,以供老手带新手之用!
谢谢了!

网友A:
我记得是教练的遥控器按住教练开关时候学院操纵,松开开关教练操纵。学员遥控不用装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教练的遥控器按住教练开关时候学院操纵,松开开关教练操纵。学员遥控不用装高频头。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