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2000的问题

楼主(2014-01-14):
51看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先买个模拟器玩玩。买的是SIM2000带遥控器,USB给电的。就想问下玩过这种模拟器的大侠们,这个SIM2000咋样?可以模拟高级飞行的状态么?比如3D之类的 ?谢谢先

网友A:
SM2000属于懒人和初级零基础学员首选~~~

如果零基础,对魔路还很迷茫,想先少花一点钱尝试一下,SM2000是个很好的选择!

如果手头还没有控,也还没想好买哪款控,那么SM2000绝对是适合你的菜!

但如果有一些基础了,也想好买哪款控了,或是手头已经有控,那么绝不推荐SM2000,因为对用过真控,且有一些基础的人来讲,那个假控手感真是极差(虽然零基础纯新手第一次使用,也感觉手感还不错)~~~

入门后,过了悬停关(直机),开始走航线,特别是开始倒飞3D阶段了,SM2000的假控就可以扔掉了,再练绝对会坏手~~~

虽然假控可以24小时挂机,不耗电,无辐射的优点也极突出~~~

网友:
有多受不了

网友:
我用着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2000属于懒人和初级零基础学员首选~~~

如果零基础,对魔路还很迷茫,想先少花一点钱尝试一下,SM2000 ...

楼主:
我试试看,反正已经买了。

楼主:
看到高潮想出来的感觉!

网友B(2014-04-10):
这个已经陪伴我一年多了,挺好的,呵呵,也没啥坏不坏手的,就是手感硬点,习惯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已经陪伴我一年多了,挺好的,呵呵,也没啥坏不坏手的,就是手感硬点,习惯就好。

是不错  ,一直玩这个 ,真机没动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