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450航拍升级配置

楼主(2014-01-14):
现有:F450山寨机架、 朗宇A2212 980KV电机、 好盈天行者40A电调 、NAZA LITE主控 、狮子3S 2200 30C 电池两块3S 5200 30C 一块、          ATG1047桨  天7控  。
想:升级挂云台+狗,玩玩航拍。估计不大动的情况下改造
初步设想:1 更换电机 朗宇2216或其他电机 增加3S 5200 电池
               2 增加两机臂、两朗宇A2212 980KV电机、两好盈天行者40A电调、中心板 升级成F550 增加3S 5200电池
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
那你不如f550全套的了,还要把450做跳板干嘛

网友:
直接550 也不贵

楼主:
我是新手 450是在某某航模买的套机 飞控是自己配的

网友:
450 550都太重了..哎

楼主:
我的450 光裸机就1200KG 挂上机脚 云台 狗 电池得1900KG 估计上天有点困难

网友:
据我所知 NAZA LITE主控 除了可以加 GPS ,并不支持其他扩展功能。DJI的云台和图传、OSD都不能用。就买其他品牌的云台挂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450 光裸机就1200KG 挂上机脚 云台 狗 电池得1900KG 估计上天有点困难

注意单位哈哈1200kg吓了

楼主:
错了 是1.2kg 1.9kg

网友:
啊 自己做一个铝合金机架都比这些塑胶的轻

网友:
最佳方案,直接650得了~

网友:
我的和你的一样。可以在我的贴子里面找到我的机子。可能不同的就是电调了,我用的好盈4合1.然后仿APC1047.狮子4200的电池。空机上天,18分钟下来3.65左右。
带着一瓶500ML的可乐,13-15分钟。所以。。。。有必要升级吗?图传,狗,云台加起来也就差不多500G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