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固定翼有1年多 感觉自己还是个新手 谈谈反扭——一个造成炸机的主要问题 首次发帖

楼主(2014-01-14):
入魔1年了  各种炸机做机再炸机再做机无限循环  玩航模 留下的只剩下血和泪
我建议新手  还有想直接玩模型的同学  我希望 一定要先把模拟器弄明白  不要为了省模拟器的钱去炸完更多的钱(我说话可能不好听 但这确实是经验 求不喷)下面是一年前的刚刚入魔的首飞视频(第一次做完  技术不好  找同学首飞 )

开始按照网上的图纸 制作微风2005  说实话这个飞机 真心不是很好飞  首先,飞机的重心一定要掌握好  尽量靠前  一般是机翼的前三分之一为重心  开始选择电机 我觉得  朗宇的2212 kv1400配8060桨 3s电  推力真心给力  但是玩飞机重要的是首飞  首飞如果不成功 其他的都免谈
首飞要注意几点,第一,重心,第二,反扭,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态和操作
重心我已经在上面说了  那反扭是什么 ,从物理的角度讲,反扭就是电机带着桨转动起来的时候 比如顺时针转动,桨叶会对空气进行压缩 ,就像风扇吹风,但是他顺时针转 ,桨叶旋转的过程中,桨叶打到空气,产生反向的阻力,对电机机身产生反作用力,并作用到飞机的机身上,从而飞机会随着油门的增大 ,反扭随之增大,因此飞机会逆时针转动 所以要靠副翼的微调 来克制反扭。我相信各位摩友对反扭也都是印象深刻吧

网友A:
形成需要用打副翼修正的反扭,一般都是桨配的偏大。可以加大电机的KV值选配稍小一些桨,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形成需要用打副翼修正的反扭,一般都是桨配的偏大。可以加大电机的KV值选配稍小一些桨,就可以解决。

我想问个问题  我附近也有许多朋友有类似的问题  我忘了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偏  就是加油门向一面骗  地油门另一方向偏  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很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个问题  我附近也有许多朋友有类似的问题  我忘了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偏  就是加油门向一面骗  地油 ...

拉力线的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个问题  我附近也有许多朋友有类似的问题  我忘了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偏  就是加油门向一面骗  地油 ...

要找到你说的问题,盈分几步走:1.首先要确保飞机自身的周正、重心位置正确,一般对飞机进行调试。检验的方法就是在基本无风的情况下,将飞机飞得高一些,完全收油,让飞机进入滑翔状态(一般需要稍拉升降舵,并随高度变化而变化)。观察飞机是否可以平稳飞行。飞机不能飞出直线时,严重的,落下来检查调整。不严重的,用遥控器的微调进行调整调至可以飞出直线。

2.猛加油,看飞机是否不仰头。仰头,下来调整下拉角。
3.至于你说的情况,加油时机身向左偏斜(机头向前)应该就是反扭,不严重向右下调整电机下拉角,严重的就要换桨了。但是不加油有偏向另一边,应该就是机身本身没调好的问题了。先按上面第二条试飞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找到你说的问题,盈分几步走:1.首先要确保飞机自身的周正、重心位置正确,一般对飞机进行调试。检验的 ...

好的  首先先说一声谢谢我也玩了航模有一段时间了 我有个问题也纠结了很久就是  因为要克制反扭嘛 比如高速的时候飞机向右偏  我左右的重心靠向机翼左面一点点  我是这样想 要是反扭他就抬不动  但是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收油门另一个方向的问题
但是我又想了下 如果反扭的问题 高速微调了   不反扭  那么 副翼一定有个克制反扭的角度  当收油门滑翔的时候会不会又会由于没有油门的反扭 副翼会不会给他的倾斜的力让他也反着转起来
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反扭和重心的问题 纠结一年了这个问题

网友A:
你说的向左、向右,先搞清机头的朝向,是向上还是向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  首先先说一声谢谢我也玩了航模有一段时间了 我有个问题也纠结了很久就是  因为要克制反扭嘛 比如高 ...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向左、向右,先搞清机头的朝向,是向上还是向下?

比如屁股对着我   飞机 加油门  螺旋桨 顺时针  那么反扭是逆时针 飞机就是逆时针向左偏  那么我想让他向右偏抵消反扭我就在右边的机翼加配重这样了花 全油门可能调好就是正常的了 但是收油门 反扭减小  会不会向左偏  还是 重心不加配重  就在重心上  然后只靠打副翼的微调   但是高速的时候微调调好 会不会也会出现不加油门  会靠气流的对副翼的影响   因为之前副翼微调了 可能不在一个平面会不会出现另一个方向的自传  偏  之类的
要怎么弄才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比如屁股对着我   飞机 加油门  螺旋桨 顺时针  那么反扭是逆时针 飞机就是逆时针向左偏  那么我想让他向 ...

不早了 大哥你年龄大了 要早点休息 注意身体 才最重要  有什么明天再说

网友B:
楼主这个贴是很有意义的。尤其对新手来说,有很大的启发。我也发表一下我的新手时期的感受。每当新手做好第一架飞机都很兴奋。急于试飞去忽忘飞机的重心,以及各个部位的检查。首飞,重心很重要,而后就是拉力要足够。等飞机升空之后再测试飞机是否平稳的飞行。这就时候拉力线和扭力线的表现。楼主说的左偏右偏。让人看到有点茫然、很简单的说法。扭力线问题。就是飞机大油门飞行是机身会和螺旋桨运转的反向偏转,而收油又消失此现象,能保持平稳飞行。这就是扭力问题。再就是拉力线。拉力线问题,就是飞机升空后进入平飞状态下。加大油门,此时飞机呈现抬头或低头状态。当用升降舵修正平稳后。收掉油门。飞机又进入平飞状态。这就是拉力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贴是很有意义的。尤其对新手来说,有很大的启发。我也发表一下我的新手时期的感受。每当新手做好第 ...

是的  看似简单的反扭等问题  确实是个麻烦不好解决的大问题 谢谢

网友C:
我最大的感受是 要全油门起飞 电机就是用来咆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大的感受是 要全油门起飞 电机就是用来咆哮的

咆哮是不是桨的问题  震动

网友:
中将讲的对,我等新兵要多学习,调飞机是个经验的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形成需要用打副翼修正的反扭,一般都是桨配的偏大。可以加大电机的KV值选配稍小一些桨,就可以解决。

新手新注册的帐号不能发帖,借热贴问一下:
我用美国手,可以用方向舵转向,也可以打副翼拉杆转向。
这两种转向方式各有什么特点?分别用在什么场合?那种方式使用率更高呢?

网友(2014-07-12):
大神出没,前方高能啊

网友(2014-09-10):
引用 网友A:
要找到你说的问题,盈分几步走:1.首先要确保飞机自身的周正、重心位置正确,一般对飞机进行调试。检验的 ...

学习了

网友:
新兵营在哪里?

网友:
加油,我做的2005
用的 9寸浆

网友(2015-01-12):
讨论中学习,不过我感觉电动的没有明显的反扭,可能我用的桨质量小点,油机是比较明显

网友(2015-03-09):
这种需要多一点,感谢楼主

网友:
是不是飞涵道反扭就很小了

网友:
反扭好像是相反的方向调整拉力线

网友:
哈哈哈哈,这轱辘真好笑啊。。。。。。

网友(2019-04-03):
看完你的帖子也想起了当年的自己,感同身受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想知道现在你还玩航模吗?朋友

网友:
新手往往忽略了飞机的状态,其实飞机调好了和模拟器里的一样好飞,老手都不敢帮新手首飞,就是因为新手的机太难飞了

网友D(2020-04-18):
今天反扭炸机。
Mark一下。

网友(2021-05-19):
新手学习,明天才能开始练习模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反扭炸机。
Mark一下。

由于反扭,飞机飞上天后一直向左偏,副翼又开得小了,打死才能飞直线,结果无法控制,飞机飞上树了。拿不到了。
很奇怪,反扭这么明显,已经做了右拉。
还是先做双发的吧,没有反扭。

网友(2021-10-12):
模拟器只有在滑行的时候才感觉到这个问题,空中的时候这个问题却不怎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