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们我想请教下 我只玩飞翼apm2.52比arkbird还要好么 ,我只玩固定翼fpv求请教

楼主(2014-01-14):
模友们我想请教下 我只玩固定翼apm2.52比arkbird还要好么,只玩飞翼的FPV

网友A:
问这种问题的 建议用A控,APM的话 需要一定的调试能力

网友B:
APM功能强大,可以多轴固定翼,可惜多而不专,一机多用的结果,调试比较麻烦,A控我现在就在用,傻瓜式接入,连接好线就行,默认参数就很稳定了。现在飞机都变成遥控风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这种问题的 建议用A控,APM的话 需要一定的调试能力

谢谢,那我准备a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功能强大,可以多轴固定翼,可惜多而不专,一机多用的结果,调试比较麻烦,A控我现在就在用,傻瓜式 ...

那我准备收a控,谢了